关于路由器WIFI信号增强问题

楼主(2024-04-08):
自己出门在外,公司有WIFI,回去租房就想白嫖人家的网络,就不知怎么来增强WIFI信号,手头的TP-LINK主要做中继来接收人家的WiFi信号,主要时间是上班,所以就不想拉网线了。还望老前辈们指点指点!

网友:
给房东多掏10块钱,直接扯根线过来比啥都强。
或者手机消费够(移动目前是69元以上)的话,直接装个免费的用,万事不求人,不在家时还能搞个收费热点赚个电费,岂不美滋滋

网友:
以前我也中继过  勉强可以用    换跟定向天线应该好点

网友:
给中继路由器换高增益定向天线有一定的效果

网友:
定向天线,中继,还是拉线算了。哈哈。

网友:
中继要有几个条件:上级信号足够强,知道密码,中继功能稳定的路由,另外还要周边干扰别太强。
2.4G推荐百米2一类的CPE,舍得钱就上UBNT+栅格天线。
5G推荐K2  K2P,可以自己改定向天线。
上级是WIFI6,你还可以上WIFI6路由来组MESH也不错。

楼主:
很感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网友:
这我能给您正确的方案,首先你得用于定向天线接收信号比较好的,家里面那个带宽比较高的那个型号,你要跟人家打个招呼,然后呢,你再用一个网线拖下来接你的一个WiFi路由器在发射信号给你的手机等设备。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你的信号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