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特安斯TASI插座测试仪TA10C指示混乱拆解

楼主(2024-04-08):
当天的事情当天解决
,前贴看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6484-1-1.html
这是拆解图

为了验证测试器是不是挂了,翻箱倒柜一个一凡测试仪,

但这个插头地线写个16A和10A什么意思,动又动不了

插不进去

拿出囤的能博文插头转换10A转16A

插上了,插座测试仪显示也正常,这就判断了特安斯那个是坏的

这两像不像小夫妻、、、、

下面开始拆特安斯的
简单的东西被我搞复杂了,以为是超声波焊接的,结果不是,壳子拆坏了

细看有个螺丝柱

用磁铁四个角走一偏,能吸,轻微的,磁铁多了重了感觉不出来

果不然

明显断了一根黑色线零线,这可能是以前不小心落下来摔断的吧,

至此拆解结束,问题找到,也就不试了,试了我也没拍照 哈哈哈
具体原理详解我也不是很懂,详细分析大家可以去看咱们论坛大婶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9949-1-1.html

楼主:
为什么我下面几张图明明没有发但是确被上传到帖子里面???

网友:
哈哈,诊断正确啊,缺零线

楼主:
补充一下,那个保险是250V250MA的,没断

网友:
我去,这个预留芯片位置

网友:
以为就几个电阻二极管,没想打还挺复杂

网友A:
“插头地线写个16A和10A” 应该是地线插头可以向外拔出一点然后转动

网友:
应该是楼上说的,地线插片拔出来一点可以旋转切换10a与16安,要不然就是装错盒子了

楼主:
线已经接好,还把断了的螺丝柱粘好了,试了一下,我去,还是没对啊,只有一个灯亮按提示是缺地线,整不来了,不想想整了

楼主:
补充,原来led灯珠线路脱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地线写个16A和10A” 应该是地线插头可以向外拔出一点然后转动

所以论坛还是我好处的,你提醒一下,果真还真是这样,原来大婶那个帖子我也没仔细看,估计一样一样的

网友B:
我之前就做过很多个,这种东西自己能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就做过很多个,这种东西自己能做的

嗯,这东西确实简单,自己做外壳不好解决,也不贵

网友C:
特安斯的东西就这水平啊,零线断,然后LED引脚还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安斯的东西就这水平啊,零线断,然后LED引脚还虚焊

所以说我感觉一凡那个好些,,至少不担心LED脚脚脱焊问题

网友:
线路板好复杂

网友D:
还是论坛的插座测试仪靠谱

你这个论坛测试仪地线插脚是可以转动的,配合16A和10A不同的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论坛的插座测试仪靠谱

你这个论坛测试仪地线插脚是可以转动的,配合16A和10A不同的插座 ...

是的是的,没仔细了解,我的 错

网友:
一波三折,先是壳子螺丝没发现,然后是地线脱落,最后是Led脱焊。

网友:
牛屎位都有了,看来和液晶屏款同一块电路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