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Innodisk mSATA 3ME3/ID109不知道怎么开卡

楼主(2024-04-08):
手里有9个这种SSD,不认盘,新手,不知道怎么重新开卡,找了很多资料,也没有找到,主控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型号的。

正反面共4个TSOP48位置
就是想看看能不能利用起来。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下。

主控:Innodisk ID109

颗粒:TSOP48 TOSHIBA TC58TFG7DDLTA0D 16GB x2

网友:
宜鼎的主控吧,应该不能开吧?小容量,搬板吧,这个闪存应该是正片

网友A:
即使能开也意义不大,找个这样的板子搬板开个240G的盘自用也不错~~~~

如果实在想开,试试2246XT的开卡工具,记得2246XT有QFN封装的主控,就是最大才支持4CE,刚好正反4颗,搞4个64G的~~~

网友B:
107俺记得好像是sm2244LT
109好像是JMF609的主控吧

网友:
宜鼎一般都是慧荣的主控

网友:
这么小,就算是搬板也没什么含义吧

网友C:
按理说这种工业盘很难坏,是不是32g的有批次问题,原来手头有32g的宜鼎不认盘

网友:
全都不能用的话,考虑是接SSD的设备问题,比如不支持sata协议很容易被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理说这种工业盘很难坏,是不是32g的有批次问题,原来手头有32g的宜鼎不认盘 ...

装在24小时运行的HMI是,系统win10,断电后系统就起不来了,大部分不认盘,小部分还可以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7俺记得好像是sm2244LT
109好像是JMF609的主控吧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能开也意义不大,找个这样的板子搬板开个240G的盘自用也不错~~~~

我先试试看能不能开卡,不行就搬板吧,谢谢了

网友:
改成优盘吧

网友:
学习了,现在用的电脑C盘就是SSD的,最近老出现蓝屏估计快寿终了,储备一下知识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吃烧饼喝三鹿 发表于 2024/4/8周一 18:04:12
107俺记得好像是sm2244LT
109好像是JMF609的主控吧

那108呢,手上有个108的

网友:
没意思,练练手

网友:
107好像是sm2244LT
109好像是JMF609

网友(2025-06-11):
ID107 是 JMF667
ID109 是 JMF662
拿 JMUtility66X v1.47 这个工具查看硬盘信息

网友:
学习了,储备一下知识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我一个一样的,数据拷贝到一半出错。

网友:
坛子里有帖子可以去学习 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