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薅立创羊毛,制作奇瑞QQ3高位LED刹车灯

楼主(2024-04-08):
之前修刹车开关时看到有人用万能板做的LED高位刹车灯,正好薅的两张立创免费券不知道干啥干脆做一个LED刹车灯吧。

从车内看后窗的高位刹车灯

掀开后门,从下往上看

掀开刹车灯下面的减震海绵,有两颗螺丝。用螺丝刀拧下来,再用力往下拉这个圆形灯罩。

大力出奇迹,打开了

拆下灯泡和红色菲涅尔镜片

把镜片扫描为图片,导入CAD画电路板外形,然后另存为.DXF文件

打开嘉立创EDA把.DXF文件导入边框层,然后画PCB

淘宝薅的羊毛,LED和驱动

焊接好后,高位刹车灯的灯泡接线是内负外正,这里接错了返了一次工。

安装到位,完美适配原来的卡槽

从车外看

点亮的效果还不错,不过没人帮忙拍照,有机会再补照片吧。
好了,打完收工!

网友A:
建议换小蚂蚁或iC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小蚂蚁或iCAR

我这也是新能源的哦

网友:
来来来,闲得蛋疼帮我抄个鼠标板子...

网友B:
楼主买的LED不是高亮的,估计白天亮度会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的LED不是高亮的,估计白天亮度会不够

白天效果还凑活,反正是起辅助作用的高位刹车灯,免费薅的羊毛就这样吧

网友C:
改灯不错,下一版可以用白色铝基板贴片高亮LED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的LED不是高亮的,估计白天亮度会不够

再暗也不会比灯泡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灯不错,下一版可以用白色铝基板贴片高亮LED哈哈

什么铝基板,不可能的。要的就是个薅羊毛,一分钱不花把事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铝基板,不可能的。要的就是个薅羊毛,一分钱不花把事办了

嘉立创的铝基板也是免费的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天效果还凑活,反正是起辅助作用的高位刹车灯,免费薅的羊毛就这样吧 ...

我做过两次LED刹车灯泡(1157),用的都是4脚的食人鱼LED灯珠,特地选的高亮芯片,用额定电流时我感觉是太亮太刺眼了,后来是把电流调低了在用,用的是电阻降压限流使用寿命很长,第一次做的两个已经用了8年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嘉立创的铝基板也是免费的啊啊啊啊

是吗?还真没注意,下次试试

网友:
取电接口仍然是利用原来的

网友D:
那个灯泡的接口出来的是几伏的电压?12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灯泡的接口出来的是几伏的电压?12V吗

是的,小车一般都是12V,货车有可能24V

网友:
额,这叫行方便

网友E:
直接上贴片不就更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上贴片不就更好了吗

一是没热风枪,二是眼花了焊起来费劲

网友:
不薅羊毛哪来的毛衣

网友:
也曾经为马六做过LED高位刹车灯。一条直线LED5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