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60S7pro扫地机失联故障维修,更换21700电池扩容至4500mha,更换边刷电机成...

楼主(2024-04-08):
家中扫地机360 S7 pro,每天上班后定时清扫,服役三年有余,换过耗材若干,原装电池(比亚迪封装,LG化学3200mha电芯)在服役的第二年原装电池开始出现回冲失联现象,遂更换国产替换电池一块(江苏索尔18650,2600mha的电芯)继续服役一年后故障依旧复现。

    其中原装电池经过检修,其中一节电池充满后电压比其余三节低了0.1V,复测容量2600mha,衰减至81%,内阻没法看,整组不均衡,反复均衡后依旧复发。

故障分析:

    360扫地机器人使用4串18650电池组,使用电压对照方式确定大致电量并显示百分比,即电压为16.8V时认为自己电量为100%,根据电压降低逐渐降低SOC显示的百分比。

    回充逻辑为:完成清扫即触发自然回冲或电池组工作电压降低至13.6V左右时即对照电量20%时强制触发回冲流程。

    电池组保护逻辑为:保护板监测到任意一串电池充至4.2V即触发保护,停止充电,任意一串低于2.75V时,即触发保护断电,原装和第三方保护板均无均衡功能。

    由于锂电池的容量,内阻等参数基本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当经历数百次充放电后,电池组各串间会积累一定的压差,当压差积累到5-20%左右时,扫地机认为还有一定电力,但保护板已到保护条件,两套账本对不上了,遂保护板断电。机器强制关机,失联故障发生。

    该故障易发生于大面积清扫的家庭,面积越大发生越快。小面积工作时,例如只需要40分钟即可清扫完,触发回冲时实际电量远高于20%所以很难发现该问题,也因为每天充电循环数比较低,电池循环次数也会比较少,属于较好的浅充浅放状态,电池组压差积累量也会比较少,不易发生故障。

    当扫地机每天清扫140-280方面积时,扫地机每天需要回冲循环1-2.5次,所以一年的循环次数高达300-800次,直接逼近三元锂电池的循环寿命,并且都是5%-100%的深度循环,单体落后时实际电量不足以支撑回冲,1-2年即故障复现。

    根据上述分析,该故障是电池成组和衰减特性导致,无法避免,但可用挑选一致性好,容量更大的电芯延缓该故障发生。

    于是乎拆机,打开电池盒,发现电池盒底部和侧边都有加强筋,简单测量了一下,如果打掉加强筋,理论上可以放下四节21700电池,遂pdd五折撸了若干节东磁21700 45E电芯,4500毫安,实测在4360-4390之间,挑选最接近的四节成组装机。OK问题解冫,发现nnd边刷不转了。

    拆机检修,减速齿轮箱完好可转,电机是型号为RC500-KN/13500/DV的有刷电机,渐进增加通入3-12V电压测试不转,大概率电机坏了,算了一下该电机工作时间约5.7W分钟,折算连续转了40天寿终正寝了,对于有刷电机来说也很正常,淘宝了一下,边刷总成需要约50元,还是拆机货,寿命不确定。然后上pdd家查找,9元购入同型号电机一枚。更换后完美解决。

    本次维修电池容量从原装的3200mha扩容至4300mha,维修后不需强制回冲也可以一口气扫完约140方面积,电池花费6*4=24元,电机9元,电池辅料若干(镍带,青稞纸,高温胶带等日常耗材,不计入成本),合计33元,维修成本和对扫地机的压榨资本家看了都流泪。

图集:

故障的第三方的18650电池组果照

电池盒打掉加强筋后

电池成组,需要好看的可以套一层热缩膜,我就不套了,利于散热。

完美放入

掀起你的头盖骨
如果安装后遇到边刷反转,拧松图中螺丝,180度旋转电机安装位置调转正负极即可。

身价9元的电机

更换新的电机并移植齿轮

复原,延迟退休成功。

网友:
这壳子竟然能放进21700电池不错啊。

网友:
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