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亿力洗车机YLQ4650C-100C

楼主(2024-04-08):
2019年在京东买了一个亿力的洗车机,平时洗洗车,用了几年了,算算也没用几次,平时加油就在加油站洗车了,最近拿出来用了一下发现几个问题,一是开机后按压水枪开关需要等30秒才能出水,二是洗车机底部漏水。网上查了一下发现这是亿力洗车机的通病了,看到有拆其他型号的,没找到这款的拆解,网上买了几个需要的组件,水封油封溢流阀3样花了25元,放假3天找一会没事就把它拆了。

楼主:
买了一瓶齿轮油,顺便换了一下机油,屋里汽车的机油我还剩一瓶没拆的,没舍得拆,就这油凑合吧,换完之后装上试了一下,恢复了当年的雄壮,效果还是杠杠的。

网友:
新的送配件一堆,维修买配件一堆

网友:
有车了就是麻烦的很,各种……

网友:
我买的绿田,平时家里冲冲院子,洗洗水塔,发热真的是没的说,好烫啊

网友A:
串激励,发热大吗?

网友:
看来这个也得定期保养

网友:
18年买的亿力4420还是4421来着,之前单位有条件接水,用的比较频繁,后来工作调动没接水条件就带回老家了,一年用那么三四回,23年过年在家洗车发现不出水了,自己修修水压还是不行,给老爹拿去修修结果直接变成反抽水了,去年雨季放假在家没事上网买了个泵头换上,润滑油直接用的车保养剩下的嘉实多磁护,完美回到巅峰状态!去年底又买了一堆洗车液,PA壶

网友:
1600w的电机,估计劲道比我的锂电的大的多

网友:
金属缸体,质量不错,应该用的住。

网友B:
电机是铝线还是铜线

网友:
这个力道应该是可以的,不知道持久性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激励,发热大吗?

基本上不怎么发热,也许是用的时间不长吧

网友:
其实大多是大同小异,主要看用料与做工

网友:
220V的工作电压,力度肯定比锂电池的强劲!

网友:
好像结构都是差不多  我的牧田洗车机也是这样的 传激励电机连接柱栓泵

网友:
这种洗车机水压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铝线还是铜线

应该是铜包铝吧

网友:
还是京东联名款,经常看张大妈上有推荐这个品牌的洗车机

网友:
看来是不能放时间太长了,时不时地要用用,而且要定时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