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chromebook可以安装windows吗?

楼主(2024-04-08):
同事弄了两台chromebook,准备买一台玩玩,没用过这个系统,不知道能不能装windwos

网友A:
搜了下好像挺麻烦,转载自雨き声残響:在 Chromebook 上安装 Windows 10

前言

最近也是受群友影响(传教),对 Arch Linux 产生了一点兴趣
正好一直想收一台笔电、做应急备用机。整理下我的需求:
  • 一块较好屏幕:1080P 以上、高色域
  • 1000元以下,价格尽可能的低
  • 机器重量低
  • CPU 性能至少能用就行。用于远程桌面,ssh连接等手机上不方便的操作
也是正好看到了李先生的文章:“如何用 1000 元搞一个不错的 Linux 笔记本”
因为自带的是ChromeOS,而且 Google 被墙了。所以这产品在国内几乎没人知道
查了下国外有大佬做了 Custom UEFI firmware,所以刷个 Windows 或 Linux 都是没问题的
最后决定入手一台 Chromebook 来折腾 Arch Linux
最终选择的型号还是:Dell Chromebook 13 7310

颜值和屏幕都不错,续航也可以

缺点的话没有USB3接口,自带的SSD太小,触控版手感一般,充电需要单独的DC电源适配器供电
不过价格不错,咸鱼上问了几个卖家,550元左右可以包邮收到
另外我又在淘宝上收了一块2242 SATA协议的 128G SSD,大概100元左右

具体参数:
NameResults
Display270 nits        / 96 percent sRGB / Delta e = 1.4
Display Size13.30-inch
Display Resolution1920x1080 pixels
ProcessorIntel Celeron Dual Core 3205U
Base Clock Speed1.5 GHz
RAM4 GB
SSD16GB
Weight1.469639 kg

当然还有高配的版本,不过价格也上去了。这个配置姑且满足了
实际用起来,屏幕素质还是挺满意的。CPU 性能放到今天来用、还是差了点意思

实拍图

这篇文章主要记录下 Chromebook 如何刷机
至于 Arch 的安装细节,我会单独写篇文章

为 ChromeBook 安装 UEFI firmware解锁硬件读写保护

需要拧开后盖,有些机器已经解锁了,买的时候可以先问下卖家
把螺丝去掉之后,轻轻的从屏幕连接处的地方打开后盖即可,无需多大力

拆开后大概是这样

找到 WP (Write Protect),拆下这个螺丝即可,比如我这台 Dell 的他在右上角

启用开发者模式

首先要Enable Developer Mode才能进入Shell,开机时按住 Esc + Refresh + Power
键盘上没有刷新按钮的话,按住 Esc + F3 + Power
过几秒后会进入系统后,会提示:Chrome OS is missing or damaged

按 Ctrl + D , 然后按 Enter 以 turn OS verification OFF

这样系统验证保护就关闭了

之后每次重启的时候,ChromeOS 都会提示 “OS verification is OFF”
按 Ctrl +D 可以跳过这个画面,第一次进入开发者模式需要很长的时间等待
开发模式准备好后会再次重启,进入 ChromeOS 后,按 Ctrl + Alt + T 打开终端
shell

进入终端

下载 MrChromebox.tech 的刷机脚本
需要连接到Github,大陆网络可能会无法直接连接

## 需要连接到Github,网络有困难的话,可以配置代理
## export http_proxy=http://ip:port
## export https_proxy=http://ip:port

cd ~
curl -L -O http://mrchromebox.tech/firmware-util.sh
sudo bash firmware-util.sh

如果你已经把 WP (write protect) 解除,这边的WP应该是绿色的
没解锁的话是红色的

输入2 选择 Install UEFI (Full ROM) Firmware
会提示你会有风险,输入y继续。之后会提示你插入个U盘备份,插入后选1就行了

下载和安装完成后,按 Enter 返回主菜单。按R重启

制作 Windows 启动盘
推荐使用 Ventoy ,一个开源的SUB启动盘制作工具

从 release 下载对应平台编译好的版本
https://github.com/ventoy/Ventoy/releases

ventoy/Ventoy

Ventoy is an open source tool to create bootable USB drive for ISO/WIM/IMG/VHD(x)/EFI files.

插入U盘制作就可以了,之后把ISO直接复制到U盘内就行了,很简单
重启插上U盘,开机时候按ESC可以进入到 Boot Manager
如果进入了 UEFI Shell 内,exit退出
Boot Menu 可以直接选择从哪个设备启动
Boot Manager 可以更换启动顺序,shift + = 移动,Enter 保存

安装 Windows 和 触摸板驱动

从 Boot Menu 选择你的USB设备进入 Ventoy
Windows 安装都是有UI操作的很简单,这里就不再提了
完成后,触控板应该是不能用的
另外 ChromeOS 的键盘布局也不太方便,比如DEL。我们要映射下一些按键
打开 cmd (管理员) 或 PowerShell (管理员),打开系统测试模式

bcdedit -set testsigning on

设置好网络后用浏览器打开 https://coolstar.org/chromebook/
选择 INSTALL 后,接着选择具体的CPU和型号

安装 Touchpad Driver 和 Keyboard Remap Utility
点击 Download Link 下载,双击运行即可安装驱动

重启一下~ 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了下好像挺麻烦,转载自雨き声残響:在 Chromebook 上安装 Windows 10

前言

我也在百度,好像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
要够上github?太难了。

网友:
可以,驱动可能有问题,一般都是声音出不来

网友B:
就这配置,花1000块钱搞这玩意是不是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配置,花1000块钱搞这玩意是不是疯了

确实有点疯狂,如果像2楼那样,500左右还可以考虑

网友(2025-05-06):
折腾的快乐

网友:
非常的折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