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驱动,可以安装其他国家的版本吗?

楼主(2024-04-08):
不同语言也可以安装吧?经常在美国联想官网上看到更新的驱动,而国内都是老驱动。

网友:
能识别硬件,功能正常就可以用!

网友:
只要能下载到,然后驱动正确,能安装,那必然就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只是语言问题

网友:
这应该不怎么区分吧,但如果是那种定制的就不好讲了

网友:
我感觉只要驱动正确,而且你能顺利安装,啥语言都不重要,毕竟只是在后台运行,除非有些需要在前台进行设置的设备,显示一些你完全不认识的字符甚至是乱码就完蛋了!

网友:
可以,只不过有可能驱动设置面板里显示外国语言

网友:
美帝良心不是白叫的

网友:
电脑能正常使用就行,管他什么新老驱动。。

又不是固件、系统,能给你什么新功能

网友:
能识别硬件就可以

网友:
和硬件合适的应该可以,就怕ID限制

网友:
当然可以,技嘉tw的驱动比cn的全

网友:
驱动能装上,设备管理器能认到硬件,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