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3毛撸的所谓wifi,有没有可能破解出来自己插卡用呢,看着有个卡座的位置

楼主(2024-04-08):
3毛撸的所谓wifi,有没有可能破解出来自己插卡用呢,看着有个卡座的位置

还有这个标称TD-LTE是三网的硬件还是单纯电信的,商家说是电信

网友:
zxic有几率折腾出来,但是讯优

网友:
不可能,这种出厂就写死了ID的,就像共享车一样,都是唯一对应的

网友:
我觉得3楼说的对,很多都写死了让你什么也干不了

网友:
3毛撸的所谓wifi,有没有可能破解出来自己插卡用呢

网友:
这种不好玩吧, 能搞出来插卡,那厂家就白送了,,,除非你重写固件

网友:
应该可以
俺之前看到过有人改过类似的 不过好像主控和牌子不一样

网友:
上电脑,看看后台有没有切卡的开关,有了就拿已知的密码去撞,没有的话去某安按主板上的丝印型号搜一下,运气好了会有大神玩同款。
这些切卡密码供参考:
18375566
2BFE1A5B
823673
8687868
88888888
8FC62BX
admin
admin0176904805a
admin8888
az952#
cop9999
E893E318
factoryAdmin
KT01
L100
LM321
sltx888
superadmin
UFladmin1234
ZL666
*#*#3646633#*#*
IMEI号后6位加999
至于能不能三网,要看这玩意支持的频段(同样是在后台看)
尽情折腾吧,3毛钱的东西,折腾炸了,咱就得夸他炸的响。

网友:
试一试,我手头也有一个,买了卡座。等收货中。其实手头有其它品牌的可以插卡用的,就是为了玩。

网友:
靠U口的八脚芯片就是内置的sim卡找到资料直接焊上去

网友:
怎么撸的这么便宜啊!

网友:
拆件也划算

网友:
高手才能玩的,围观一下。

网友:
这么便宜利润在哪里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可玩性

网友:
这个棒子我都薅了十几个,这个是中芯微的芯片,可以去控去后台,需要开启adb用一键去控工具,自己焊个卡槽,无切卡密码,支持联通和电信网络,不支持移动,后台是192.168.100.1

网友:
买了带电的,没啥用处

网友:
撸的这么便宜啊

网友:
这么便宜。求问怎么撸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