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ype母座带板,小板,

楼主(2024-04-08):
2块多40个,以前发个帖可能有些童鞋也买了有,这个好像和猴哥的有点区别,今天没事拿出来仔细看看芯片什么样子,原来是csc909db dfn8封装的,尺寸也就1公分左右还是比较小巧的 那个f+f-应该是接发热丝的吧,那个咪头干啥的?
找不到详细说明,充电电流是芯片自带还是靠4脚电阻设定就不知道了,有充电指示,有cc电阻,意思是可以ctoc充电喽!

网友:
你这个放太久了,已经长毛了

网友:
确实挺便宜的

网友:
小巧,便宜,用得到合算,用不到看着烦。

网友:
整理存货,垃圾分类。

网友:
东西便宜,加上邮费就不便宜了。

网友A:
学习了,原来这个已经集成了pd识别电阻。和9.9包邮80个相比,这个充电电流大580mA,过放电压3.1V,更高。咪头相当于是个开关。

网友:
这个我也买了,用着不太方便,还是那个分体的方便些。咪头是检测气流的,有气流时F会有短暂输出。

网友B:
这个也是鹌鹑家的吧,前两天好像看到了,我认为最好的还是猴哥介绍那款能改截止电压的,可以充铁锂,可以充4.35的电池

网友:
电子y电路板,咪头就是一个气流开关。

网友C:
这小版估计是老款,不如8139的那几款。可以用用C座。

网友:
这个ic看起来相当鸡肋,几乎所有参数只能定制不能更改,也就是几乎啥也改不了~

网友:
用得到合算

网友:
真的很好奇这板的原本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原来这个已经集成了pd识别电阻。和9.9包邮80个相比,这个充电电流大580mA,过放电压3.1V,更高。咪 ...

没有集成,外面有2个CC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鹌鹑家的吧,前两天好像看到了,我认为最好的还是猴哥介绍那款能改截止电压的,可以充铁锂,可以充 ...

老四家的....比猴哥起码早1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小版估计是老款,不如8139的那几款。可以用用C座。

够用就行....

网友:
用得到真的是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