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由于修理一些古老的机器,原来使用的还是IDE接口的硬盘,

楼主(2024-04-08):
那款比较新的主板支持IDE接口和SATA接口的硬盘?最高可以上什么CPU

网友:
ide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
印象里Intel的应该是G4x/P4x是最后一波大规模支持IDE的主板了(虽然也是桥接出来的),最高能上45nm的QX9770,然后下一代的5系主板及以后的主板基本就只剩SATA了,只有个别的还保留了桥接出来的IDE。

网友:
Intel的845、865、915是不是支持两种接口来?硬盘320G的时候还有IDE 接口的,大概是奔腾4时代吧

网友A:
主板支持IDE接口好像是G41,,,G41后面就减了IDE接口

IDE接口的硬盘速度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支持IDE接口好像是G41,,,G41后面就减了IDE接口

需要这种硬盘的机器,速度无所谓的,都是工控机上用的!很多是XP系统的,竟然还有2000系统的机器,那种转接口怕不稳定!

网友:
IDE可以转sata的。但有一些兼容性问题,并且转接卡只认一个设备。。。

网友B:
https://item.jd.com/100019121000.html
昂达(ONDA)A97S魔固版,这个是全新的。

网友:
用STAT转IDE接头就可以无视主板是否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jd.com/100019121000.html
昂达(ONDA)A97S魔固版,这个是全新的。

这个不错!谢谢!

网友:
我目前在用的两款主板还有IDE接口,而且还在使用IDE160G的硬盘,一个是G41+E8400+DDR3 2G+2G+IDE 160G ,另一个是AM3+X3  451+DDR3 2G+2G +IDE 160G ,装的WIN7,日常办公够用了。

网友:
inter的775时期,就既有sata接口,又带一个IDE接口,具体就是P45主板,P35主板,G41主板,G31主板。
这些主板芯片可以支持DDR2与DDR3.看厂商具体产品到底支持哪种内存。有些厂商同时在主板上2个DDR2插槽和2个DDR3插槽。不过同时只能使用一种内存

网友:
好像H61的少数也有

楼主:
没有想到这块主板也支持IDE接口!

网友:
AMD am3接口主板,带IDE的大把,只要供电可以,上6核都没问题。优先选择AMD芯片组的,可以支持AHCI模式,提高固态读写性能。

网友:
ide硬盘,确实老古董了

网友C:
如果单纯为了读取老硬盘数据,用个STAT转IDE接头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单纯为了读取老硬盘数据,用个STAT转IDE接头不就得了!

修理这些老爷机器都是为了使用古老的软件,转接口我感觉不是很稳定,万一出问题,机器修不好,还要影响客户使用的!换机器,手续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K421a71V/?spm_id_from=333.880.my_history.page.click

你那种是玩情怀,我可是要正儿八经的长期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