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台灯维修记录和疑问

楼主(2024-04-08):
美的台灯,用着莫名不亮了,拆开,看电源板电容下烧焦了,但没有问题

正面也看不到烧坏的痕迹,用万用表测量控制板的v+和v-是短路的状态,

当去掉DZ1之后.,就不短路了.

然后某宝购买时候发现,DZ1是有电压区别的,

然后查看控制板芯片,想着查一下芯片电压应该就出来了

结果前度里面资料寥寥无几,查到以下电路图

次电路图是一种驱蚊灯电路.里面标明HC8T1212是控制部分,供电电压是5v
可是我的台灯从电源板,直接过来,供电相连的电容丝印 50v vt 是不是电压是50v的,
后面的电阻电容又进行了降压?
而某宝没有50v的,最高47v

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的,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已在其他地方找到控制板电路图

网友A:
应该是5V的,电容耐压50V有点怪。

网友B:
应该是5V的。。。
可以买直插的,弯角不要紧挨着玻璃体。
引脚多留一点散热,寿命长。。。

网友C:
用微距照一下,玻璃管上应该有丝印。

网友D:
你查U1的电路啊,你查控制电路有什么用,U1才是驱动电路,查U1八成有ZD1的参数

网友E:
灯板有问题吧,可能灯珠有开路或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5V的,电容耐压50V有点怪。

应该不是5v,
电源板之后直接连接的控制板的就是50v的电容

楼主:
三百多的台灯,做工肯定好的啊
一分价钱一分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5V的。。。
可以买直插的,弯角不要紧挨着玻璃体。
引脚多留一点散热,寿命长。。。 ...

给控制板的供电连接的电容是5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微距照一下,玻璃管上应该有丝印。

微距看了的,玻璃管没有丝印的,用的华为p30的微距,和放大镜,显微镜还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查U1的电路啊,你查控制电路有什么用,U1才是驱动电路,查U1八成有ZD1的参数 ...

u1是驱动led的,
这个是控制板的供电

上图是网查的u1的脚位功能
u1的供电脚是4脚,4脚和整流桥的+在背面跳线是直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板有问题吧,可能灯珠有开路或接触不良

灯珠有没有问题先不说,控制板的正负是短路的正常吗?稳压二极管的两端万用表测量都是通的,不应该单方向截止吗

网友:
我以为V+是LED供电,原来是控制板供电,你按照电路图看啊,测一下V+是不是和HC8T1212的11脚相连,是的话就是5V供电,买5V稳压管就行。那个50V VT是电解电容的最大耐压值,不是线路上的实际电压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珠有没有问题先不说,控制板的正负是短路的正常吗?稳压二极管的两端万用表测量都是通的,不应该单方向截 ...

抱歉,还以为是灯板供电呢是给μpu供电的稳压值应该在5Ⅴ,稳妥应该由可调电源从3伏供电尝试

网友:
你的电路图上没有稳压管有个三端稳压块,这个稳压管最大可能是5V,你可以试试,5V不会出问题的(指扩大故障)。把握起见你还是把这个二极管焊下来看看有没有型号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