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打印机故障,左侧有一条竖线

楼主(2024-04-08):
如下图,左侧有一条竖线,请各位帮忙看看可能是哪里故障?需要如何处理?感谢!

全黑、全白

网友:
硒鼓问题,硒鼓拆出来看看这一边是否有磨损

网友:
应该是硒鼓的问题。

网友A:
100%应是硒鼓有划迹。。

看 那一圈一圈的点状迹

更换硒鼓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应是硒鼓有划迹。。

看 那一圈一圈的点状迹

对应的地方成这样了。

网友:
硒鼓不行了,换一套吧

网友B:
这用问?现在硒鼓便宜,直接把硒鼓换了试试就知道是打印机还是硒鼓的问题了;
这个硒鼓就直接废了吧,后面如果加粉有还能打的硒鼓可以留着备用。

网友:
可能有碎纸卡住,检查一下送纸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用问?现在硒鼓便宜,直接把硒鼓换了试试就知道是打印机还是硒鼓的问题了;
这个硒鼓就直接废了吧,后面 ...

^_^,见笑了。无良商家跟我说是定影膜问题,幸好来这里问了一下。

网友:
硒鼓的刮板有问题,很大可能是废粉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