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改装电蚊拍,增强灭杀能力

楼主(2024-04-08):
市场上的电蚊拍,在电击苍蝇时,苍蝇如果没吸附在电蚊拍上,因电不死而逃脱。再者,会造成高压短路,无高压放电的啪啪声,升压电路会过载。在加入0.5毫米的高压放电间隙后,不过载,也能有瞬间的高压放电,效果不错。

网友A:
我那个铅酸改锂电之后,有点动力不足,在想要不要先升压到5v,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网友:
电压提高会不会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铅酸改锂电之后,有点动力不足,在想要不要先升压到5v,

我之前有个也是如此,他们说是我用了充电板上面的保护板限功率的问题。。但是东西已经都处理了,我现在也一头雾水。。

网友:
改造电蚊拍电苍蝇,粘在线间会把线路搞坏吧。

网友:
     我试过并高压电容,能把苍蝇击碎,后来想想太危险了,把电容拆了

网友:
还能这样搞啊

网友:
我是并联了一个高压电容,反正有空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有个也是如此,他们说是我用了充电板上面的保护板限功率的问题。。但是东西已经都处理了, ...

改天我直通电池度试,我的充电板应该是没有保护板,只有电池自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天我直通电池度试,我的充电板应该是没有保护板,只有电池自带的

如果电池自带保护板,那就是保护板的鬼了,好多人都说直上电池足够。

网友C:
没看明白改装了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改装了啥

他是用圆珠笔芯做了个0.5毫米间隙的所谓放电器,串联在高压放电电路内,怕高压短路负载过大(?)

网友:
楼主和我心有灵犀吗?上午我也想起来把我电蚊拍拿出来试试,结果还有电啪啪的,

网友:
我竟没看懂,哎,老了

网友:
把蚊子全电死

网友:
电池衰减了,不可避免没有新买的够力道,电不死了

网友:
可能不止我一人没看明白怎么个改装法,改装了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铅酸改锂电之后,有点动力不足,在想要不要先升压到5v,

我直接一个18650,动力很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有个也是如此,他们说是我用了充电板上面的保护板限功率的问题。。但是东西已经都处理了, ...

我直接直一只18650,动力强劲,而且充一次电可以电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