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8H8KU实现USB-HID 拔插自动恢复通信 C#2022+HidLibrary库/完全开源

楼主(2024-04-08):
/**************************************************************
基于STC8H8K64U芯片.用官方的usb库,进行一些修改,目前功能如下:

VID PID 定义:
private const int CJX_VID = 0x34BF;
private const int CJX_PID = 0xFF02;

***************************************************************/

1. 支持hid升级,main.c中可以自行修改升级口令,默认:"@ofetcnc",下载一次后,勾选STC-HID升级,并设置VID,PID即可(点一次就可以升级,不用点第二次)
2. 上位机用c# + HidLibrary 库,和单片机交互非常方便.
   1) USB拔插自动恢复通信
   2) 三个按钮,每个点击后,对应单片机内部三个变量执行加一操作.对应发送指令为: " ofet-cmd1" " ofet-cmd3" " ofet-cmd3"
   3) 实时通信的进程(ThreadOFET_CheckStatus),周期发送 " ofet-check",单片机收到这个信号,发送数据到上位机

    (发送到HID设备的数据,第一个字节默认为 0x00,所以命令第一个字符都是空格,然后发送前修改为 0x00)

3. 压缩包说明:
   !vs2022_Demo      vs2022工程
   app                      用户代码
   usb                       官方库

楼主:
好像用错了字眼,Thread应该叫线程吧,第一次用C#,好多特性搞不清.不过上手确实不错

网友A:
请问楼主,vs2022的工程,VS2019能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vs2022的工程,VS2019能支持吗?

STC论坛也是你么,这个我没有测试,我也是最近才接触c#的,了解还不够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