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用众仪ZT-111实验电阻精度传递

楼主(2024-04-08):
实验所用电阻  两个100K,精度0.01% RX70线绕电阻(一个老电阻,一个新电阻,假设精度是合格的)用ZT-111测量两个电阻结果都是100.0KΩ,故我们认为111测量100K大概率上是误差为零!

用ZT-111筛选10个1M,0.1%精度的金属膜色环电阻,ZT-111测量阻值全部为1.003M,根据1.003M,我们推导出理论上的并联值是100.3K,串联值是10.03M。
将10个1M电阻串并联,分别测量并联值和串联值。
测量得到的并联值是100.1/100.2K,这个结果比理论推导的100.3K,低了1-2个字,由于我们前面用0.01%的100K电阻验证过,认为111测量100K是零误差,所以,倒推1M的阻值应该是1.001/1.002M,可以认为111测量1M偏大1-2个字!
然后我们用高位表标定的1M电阻验证这个结论,111测量1M标准电阻结果为1.001M,跟我们偏大1-2个字的结论基本相符!
然后我们再看串联测量的实测结果为10.01/10.02M,由于并联实测是100.1/100.2K,推导出串联值应该是10.01/10.02M,这跟我们实测值完全相符,所以,可以认为111测量10M是零误差!
然后我们用高位表标定的10M电阻验证,111测量标准10M结果是10.00M,跟前面的10M零误差结论相符。
结论;用电阻串并联的方式验证各挡位精度是完全可行的!前提是至少要有一个精度可靠的电阻或者你的表至少有一个挡位测量电阻误差极小。有了这个前提,就可以通过串并联的方法上下传递精度,验证各挡位精度。

网友A:
发展下去就是哈蒙网络电阻。b站这里有一个简化版本,用一个校准电压分压校准。

哈蒙的好处是能通过接线切换并联和串联

@ωωωω 在贴吧就做过类似的测试,我还记得用的zt225选的1k电阻

楼主:
再用优利德UT89XD做一次实验。
测量100K 0.01%电阻结果为100.1K,也就是89XD测量100K偏高1个字
测量10个1M电阻,结果都是1.003M,推算出并联值是100.3K,串联值是10.03M
用89XD实测并联值是100.3K,串联值是10.04M,由于100K测量偏高一个字,所以,串并联的真实值应该是100.2K和10.02M,1M的真实值应该是1.002M结论就是89XD,测量100K偏高1个字,测量1M偏高1个字,测量10M偏高2个字。
然后我们用1M和10M标准电阻验证上述结论,测量结果是1.001M和10.02M,跟上面的分别偏高1个字和两个字结论相符!

网友:
1MΩ的验证过程与我所提的不一样。
1MΩ的验证不应是反推差几个字而是重新组合后测量而成。这里面的差别是后者不依据该档精度而只依据该档的分辨率及短稳。当计算不确定度时二者是有差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展下去就是哈蒙网络电阻。b站这里有一个简化版本,用一个校准电压分压校准。

哈蒙的好处是能通过接线切 ...

100kΩ到10MΩ本身就是哈蒙方法。
但到1MΩ的传递并不是,它们对于传递电阻间差异的弱化方式并不一样。

网友B:
学术研究啊,来来来,一起学习,我正琢磨开关和电阻怎么连接影响小(应该是所谓的哈蒙结对吧)呢,想想怎么在PCB上画,因为打算用普通的103开关切换,所以装模装样的比划了一番(纯理解分析,我不会算),发现用1M欧标准电阻时,那个开关接触电阻啊,电阻焊接的分流路径啊巴拉巴拉~反正就是几乎不影响(小电阻,比如几十欧姆的几百欧姆的等小电阻才需要考虑),节点随便画,不要太离谱就行,倒是适当地把关键点的PCB镂空,确实需要重点考虑一下,毕竟都是MΩ级别的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术研究啊,来来来,一起学习,我正琢磨哈蒙结呢,想想怎么在PCB上画,因为打算用普 ...

哈蒙是四线,接触电阻线阻对于一般的表应该可以忽略不计了。不用非要用1M的,1M的好电阻不容易买到而且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蒙是四线,接触电阻线阻对于一般的表应该可以忽略不计了。不用非要用1M的,1M的好电阻不容易买到而且贵 ...

我做半边连接的,连接开关方便,应该意思一样,标准是大电阻嘛。

网友C:
我喜欢那支笔,最近入手几支钛合金钢笔给孩子,感觉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那支笔,最近入手几支钛合金钢笔给孩子,感觉不错

我的叫芳容,你的叫佳容,一个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那支笔,最近入手几支钛合金钢笔给孩子,感觉不错

厉害厉害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那支笔,最近入手几支钛合金钢笔给孩子,感觉不错

千秋无绝色 悦目是佳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千秋无绝色 悦目是佳人

什么时候转行成诗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叫芳容,你的叫佳容,一个系列

家里全是一堆用完墨的圆珠笔笔芯,无奈之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转行成诗人了,

以前读到的,借花献佛
记得小时候有专门在笔杆刻字的,比现在激光的漂亮

网友:
到最后跑题了

网友:
各位大师跑腿了,,,,,再缕缕

网友:
会玩,理论结合实践

网友:
不单精度能传递,农发行行长也能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