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维修HP34401 VFD显示面板/更新固件

楼主(2024-04-08):
来论坛多年一直处于潜水状态,主要是因为太懒了每次修东西都是想拍好照片发帖子的。最后都是照片拍好修好就没有下文了以后尽量改掉这个坏习惯!

好了回到正题朋友有台34401在把玩时候用镊子戳按钮不小心碰到外框的敷铜了不亮了!他自己修了下没修好判断下来是单片机损坏和VFD高压驱动芯片损坏,78L05发热

然后我让他发给了我,原因是我有经验为什么有经验呢一年前我也烧过一台怎么烧的呢我不说大家应该也猜得到

收到时的样子他已经折腾过了

大概测量电压点有无短路

看起来没短路

测量单片机已经嘎了........

拿出我的34401装上裸板测量电压点5V正常

-13v +18v 正常看来板子上的其它器件应该是没问题的.

找出单片机烧录程序(附件有提供下载)

烧写成功校验一下

装回单片机开机按按钮已经有滴滴滴的声音了(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装回朋友买的VFD高压驱动芯片

开机显示不全有问题啊又一次苦逼的拆下屏幕

发现引脚腐蚀严重有虚焊现象。

这个屏幕不太好拆还要小心翼翼的怕拆漏气了就不折腾了,直接在换一片VFD驱动芯片避免多次拆装损坏屏幕.

焊接好都检查了一下没有虚焊了

再次装回屏幕全显测试没有缺笔连笔现象

进入测量状态ok 按钮测试全部ok  至此维修结束

分析故障原因:按钮外围的铜箔不是GND是一个-13v的电压一旦和按钮短路就等于把-13v直接短接到单片机的IO口这样-13v发生变化,单片机的+5v是由-13V和-18v相减得来-13v变化后单片机供电发生变化超过了耐压直接击穿了,坏的方式都一摸一样

网友:
前排围观大佬修机

网友A:
牛牛牛,楼主修出经验了
话说用裸露金属物戳34401A按钮是楼主教朋友的吗?
开玩笑的

网友:
意思是为了稳妥,后来把VFD也换新的了?

楼主:
甘拜下风

网友:
34401A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后顾之忧很小,能修它的大佬多,配件多,资料信息多,数据资源多,实在不行,还能给它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牛牛,楼主修出经验了
话说用裸露金属物戳34401A按钮是楼主教朋友的吗?
开玩笑的 ...

不是一个两个人这样戳坏了不用教大家都很懒

网友:
大佬牛逼,学习了

网友:
这维修技术很顶,竟然也有单片机的程序,相当厉害。

网友:
这个新人不简单,顶起来

网友:
资深玩家,欢迎多多冒泡

网友:
先硬后软来搞机!厉害

网友:
资深玩家,透彻!

网友:
功耗不低吧

网友:
你怎么会有固件呢?

网友:
难道是坏了后楼主自己编写的固件?

网友:
固件都有了,这是玩的很透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