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希捷2TB盘换主板不认盘,求教!

楼主(2024-04-08):
两块盘2TB绿盘,版号版型都一样,互换主板,互换rom芯片,两块都不认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
互换主板前要先把rom互换,不然启动后会出错,直接互换主板有可能加电时认盘困难并在固件区写入错误的信息,即使再互换rom也恢复不到原来的状态

网友:
ROM焊接好了?

网友:
厂商肯定有软件能把硬盘整好,个人就算了吧

网友:
为啥要换呢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

网友:
再换回去看看,确认一下有问题没有。一般版号相同,换完rom就没问题,已经多次换过,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是不是固件加密了,所以换了没用。

网友:
有可能就是二楼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类似案例,做恢复数据的,修复一块500G的硬盘,也一样换主板,结果也是不识别,最后他说写入了啥,就能用了。。

网友:
盘号一样应该可以换的吧

网友:
我也有个2T希捷  3.5寸移动硬盘   不认盘  敲盘      基本上死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