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固态盘分不分区?

楼主(2024-04-08):
据说不分区好,而一个区,系统文件与非系统文件混在一起,可能会误删什么的。

网友:
你32G还分啥?

网友:
256以下不用分区

网友:
已查询相关网站  分区不影响ssd固态硬盘的寿命  ssd固件全盘范围内读写。

网友:
SSD固态硬盘的分区对寿命的影响是一个常见的疑问。根据搜索结果,我们可以从算法和工作原理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

首先,SSD的寿命主要取决于其内部闪存的擦写次数,即固态硬盘的总写入量。SSD使用一种称为“磨损均衡”(Wear Leveling)的算法,以及“垃圾回收”(Garbage Collection)机制来管理闪存单元的擦写过程,以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延长硬盘的使用寿命。

磨损均衡算法的工作原理是动态地将数据写入到硬盘中的不同闪存单元,以避免频繁地重复擦写同一区域的闪存单元,这样可以减少单个闪存单元的磨损,从而延长整个硬盘的使用寿命。垃圾回收机制则负责在后台清理不再使用的数据块,回收空间以便再次使用。

从算法的角度来看,当你对SSD进行分区时,虽然在操作系统层面上看起来像是将硬盘划分成了几个独立的区域,但实际上SSD的主控制器和固件算法会将整个硬盘的物理空间进行统一管理。这意味着,即使你只在一个分区(如C盘)中写入数据,SSD的控制器也会将数据动态地分布到整个硬盘的物理空间中,而不是仅限于你写入的那个分区。因此,即使某个分区(如C盘)的数据写入非常频繁,也不会导致SSD的某个特定区域过度磨损,因为磨损均衡算法会确保数据被均匀地写入到整个硬盘的所有闪存单元中。

总结来说,从算法和工作原理的角度来看,SSD的分区并不会直接影响其寿命。SSD的控制器和固件算法能够有效地管理数据的写入,确保整个硬盘的闪存单元均匀磨损,从而不会因为分区而导致硬盘寿命的缩短。当然,分区与否应根据个人使用需求和数据管理习惯来决定,分区可以帮助更好地组织数据和提高数据安全性。

网友:
固态盘分不分区都一样,分区是逻辑,主控控制存储块与逻辑无关

网友:
系统和数据在这个盘就分两个区,一个区装系统,一个装数据,这是为了方便系统出问题重装可以保留数据。整盘只是作为系统盘或数据盘就不用分

网友:
分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方便分门别类保存资料安装软件,特别是重装系统,省去倒腾资料的麻烦,有些安装过的应用你即使重新安装了系统也不需要重新安装,直接使用,所以对我来说,不论是SSD还是HDD必须分区。当然如果你的磁盘容量小,安装一个系统都够呛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A:
现在流行的1T 2T固态不分区?

网友:
分区是为了管理方便

网友:
系统用vhd文件,不就行了

网友:
容量大的分,我512分了两盘

网友:
太小就不分区

网友:
据说微软推荐不分区

网友:
250一下就一个区,500G以上就分2个区……

网友:
最好分 不然有的固态不能进系统。最好分 不然有的固态不能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流行的1T 2T固态不分区?

我2T的固态分了二个区,1T做系统,剩下的做运行,另外装了一个2T的机械做冷数据备份。

网友:
分了两个分区比较好

网友:
我 1 T固态分两个区,C盘200G ,剩下的D盘。。。

网友:
现在已经习惯一个硬盘一个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