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一个童车缓启动控制器

楼主(2024-04-08):
十年前一百元买的二手米家吉普童车(新车500左右)
电路极简单,就是6V铅酸,脚踏开关直接驱动775电机,齿轮箱带动后轮
非线性启动加速对两岁小孩很不友好
淘宝买的缓启动控制器,
装上后电机启动有个线性提速的过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56374

现在童车闲置同城50元出掉了,
就把缓启动拆下来看看
两个继电器,一个MOS,散热做得很好,
但芯片型号被打磨掉了

楼主:
还换过排挡杆,加了电压表,换了铅酸电池。

网友:
对童车来说值得装

网友:
用料足,超值!

网友:
可以用在USB电磨上,以前要大电源才能用,加上软启动器,可以用USB小电源,避免启动电流过大保护。

网友:
遇到很多都是长时间未充电,把铅酸电池放坏了的

网友:
看来这个小童车可以加装很多东西啊,很有动手的乐趣

网友:
可以发挥一下余热

网友:
软启动,可已保护电机,主要是车辆和一些功率特别大的电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