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对比木林森和亚明恒流驱动

楼主(2024-04-08):
办公室用的两种工装吊顶灯
木林森60*60
亚明30*60

用两年驱动都有坏的,但明显木林森的寿命比亚明好一些

拆开恒流源驱动一对比果然也是木林森的做工更好,该有的安规都有

亚明虽然也是个牌子,但做工就太丐了

楼主:
本来想买其他驱动代用,一搜才发现LED恒流源的规格太杂了,
尤其是亚明的36W240ma非常少见,就直接拆开30*60平板灯拿磁吸灯板全部替换的

网友A:
都是低功率因素的....

楼主:
木林森的直接淘宝买的驱动十几元一个,
但下单后两天收到PDD短信,中间商用信息差赚20%也就罢了,

更严重的是收不到货,可能是被转手订单,PDD生成虚拟号不能穿透两层映射到买家

虽然中间商在快递单地址后还补写买家号码,但派件员没空细物流信息显示周六已签收,
开始以为快递员周末休息先代签的,但周一等到下班都没通知。再打物流电话查件,等一小时才拿到取件码,又给丰巢柜付了保管费。

回忆九十年代山河四省,县百货公司把柜台承包给职工,职工自己跑石家庄进货前要筹现金,缝进腰带随身携带使用。那时肯定不会想到,三十年后中间商躺赚的生意形态

网友:
木林森第一想到是皮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低功率因素的....

就这点功率根本不用看因数

网友:
木林森的做工更好

网友:
木林森电源?七匹狼手电筒

网友:
我爸之前买这些,别人杂牌卖他15元一个,他怕麻烦还一次买了4个,气死我了

网友:
LED驱动的水很深,什么样的都有,想买个正规的很难。

网友:
现在国内做LED电源(只能说是电源,不是正规的恒流驱动)估计超过10000家

网友:
这两个都不这么样

网友:
低功率因素的

网友:
看着好简陋

网友:
半斤八两   不是什么好东西

楼主:
虽然从专业人士的角度看,这两款驱动都不怎地
但工装几十元一平的石膏板吊顶,照明选择木林森的平板灯已经是最高配
亚明算中配,低配就是杂牌无牌了,寿命更是看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想买其他驱动代用,一搜才发现LED恒流源的规格太杂了,
尤其是亚明的36W240ma非常少见,就直接拆开30*6 ...

我买错成隔离恒流驱动,空载16v跳动,最后用小砂轮改灯板并联灯珠才解决。楼主驱动看着像隔离变压器,仔细看底部走线,是非隔离高压输出。

网友:
木林森不是做皮具的吗……怎么开始做照明了

网友:
我也一直认为木林森是皮鞋,以前好像有一双

网友:
亚明也是在偷工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