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book16+ 2024锐龙版是否可以和intel BE200无线网卡匹配?

楼主(2024-04-08):
thinkbook16+ 2024锐龙版,处理器是AMD R7 8845H,不知道是否可以使用intel的BE200无线网卡?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
没用过。。。不了解

网友:
intel的无线网卡和AMD有仇,,还是不要试

网友:
这个您得直接果断咨询联想的官方客服让他找技术部门去匹配,但是个人认为呢,现在新款的里面基本上用了最新的WiFi7都是英特尔的。

楼主:
卖了一个AX210,保险一点

楼主:
高通的NFA765应该也不错

楼主:
已经更换了AX210,似乎比MTK9721好上那么一线,也可能是心理作用。

网友:
楼主还是不要轻易尝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更换了AX210,似乎比MTK9721好上那么一线,也可能是心理作用。

厂家的选择肯定比你考虑周全,,,AMD的U,首选高通,,MTK。。。

网友:
没用过 多数都有锁 联想不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