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炮灰万用表龙韵DM33B拆解并改TYPEC供电记录

楼主(2024-04-08):
之前买的炮灰表,一年用不到两回,要用时电池已经OVER了,遂想改成TYPEC,然后就可以用手机充电头或者移动电源供电了

拆机图(外面的橙色包套先拆了):

改装过程记录:
1.先在假货宝上搜索并入手改装需要的组件(只需要用一部分):

2.改造并测试升压板:
看假货宝介绍,默认是12V输出的:

按坛友的说法是万用表没必要用9V,改成8V就够了,所以把A点两个焊盘上的组件用烙铁给烧下来了,测试升压板输出8.2V左右

3.将压板板连上万用表开机测试,万用表工作未见异常

4.比划升压板内置位置,发现左上角不错,不过壳子里有个塑料柱子会碍事,掰掉就行,没多大影响

5.最终还是把TYPEC接口和升压板分开了,主要是原来焊一起地话只有供电两个脚受力且不好固定,现在把TYPEC外壳的两条脚焊到PCB小板上(得亏有先见之明顺便买了一块小PCB板预备)顶在外壳上,底下涂结构胶同时用牙签粘上结构胶抵住屁股,这样TYPEC接口往内往外都无法移动了,免得老拔插损坏
在焊供电线的时候把那颗上面标的0.22 K. 62的是电容还是啥玩意烫了一下,不知道对使用有没有影响

6.上电发现升压板的灯不亮,但摸起来温度还挺高,百思不得其姐,毕竟之前测试过是好的,然后想会不会输入端正负极弄错了,然后上假货宝一查果然弄反了,对调就OK了
现在有个问题是由于万用表功耗过低,移动电源大概在25秒左右就会切断供电挺烦人,用手机充电头则能持续供电,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小板输入端加个电阻???

附上失败的开壳:
主要原因一是开错位置,二是烙铁温度没调高(华秋白嫖的那个,用最低档功率套上一个TYPEC铁壳烫的),第二次调成中档一次就烫穿了

楼主:
拆了一个老本的电池,上面有不少电阻,应该可以拆了用,不过防倒灌好像要用二极管,这玩意上有二极管么,或者说本子主板上哪里有能拆到??

楼主:
警告:该升压板不带防倒灌功能(买之前问过卖家),所以应该不能直接接9V电池,要用电池时得很把小板输出断开以防烧坏

网友A:
这种升压板不行,要买那种专用的万用表9伏电池升压板。

网友B:
有高频噪声吧,不影响测量结果吗

网友C:
这口开的,烟头烫的吧

网友D:
接个灯,晚上不用照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升压板不行,要买那种专用的万用表9伏电池升压板。

没考虑用电池,所以没买这种带充电的升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口开的,烟头烫的吧

打人别打脸...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个灯,晚上不用照明了

这炮灰表有灯,按一下就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高频噪声吧,不影响测量结果吗

不知道,没条件做更深入的测试,不过问过假货宝卖家,说是如果担心输出波纹就在输出端接一个0.1UF的电容,不知道买哪种就没买...

网友E:
表看起来还行,竟然有双保险和背光,就是孔开得太猥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看起来还行,竟然有双保险和背光,就是孔开得太猥琐了

禽兽,不知道打人不能打脸么???

------------------

网友:
弄点黑色的胶补一下嘛

网友:
美化一下开孔.

网友F:
把背光改成常亮试试电流能不能维持充电宝输出,估计也不行,看充电宝,实在不行只能像你说的加个负载电阻,再一个有的充电宝,停止升压会输出电池电压,电池电压再被你加的升压板直接升到9v就不影响了,不知道行不行,可以试试,外壳可以试试用胶修复试试,我帖子里有个修复耳机的可以看下

网友:
如果是快充头,可否用诱骗头直接转 9V 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升压板不行,要买那种专用的万用表9伏电池升压板。

还不如直接改锂电,里面加个锂电池就行了。还不如直接改锂电,里面加个锂电池就行了。

网友:
弄个9V锂电池多完美,也不用开壳。

网友:
升啥压啊,两节锂电串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背光改成常亮试试电流能不能维持充电宝输出,估计也不行,看充电宝,实在不行只能像你说的加个负载电阻, ...

电阻要多大的???

渣米的这货好像是直接中断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