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杂牌手表买不到充电器,DIY一个

楼主(2024-04-08):
手表是个杂牌,不想花钱买个万能充。直接DIY一个。

手头上坏耳机充电器

正好手头上有个线缆卡子,尺寸刚刚好。

把耳机充电电路板卡到孔里。

焊上usb电源线,搞定!

网友A:
这种得愤青正负极。搞反就烧了

网友B:
确实,搞错正负极就麻烦了

网友C:
打孔的钻头是多大的

网友D:
串联一个4007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得愤青正负极。搞反就烧了

的确,我第一次接反了。后来在这黑夹子上做了个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搞错正负极就麻烦了

的确,我第一次接反了。后来在这黑夹子上做了个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孔的钻头是多大的

钻头大概是2mm
,没有游标卡尺,用直尺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联一个4007就可以解决了

电路板小感觉焊接不上去

网友:
好奇怎么知道输入功率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联一个4007就可以解决了

有压降,本来电压就不高

网友:
这玩意儿不值得折腾

网友:
这个思路好,可以让闲置物品发挥最大功效

网友:
每次充电是一次冒险!

网友:
动手能力强,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