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纯USB的86插座,分享门禁电话改插座思路

楼主(2024-04-08):
五孔和USB混合的插座,开关电源模块都很紧凑

这种纯USB的插座开关电源模块的空间从容一些

本来想买来只利用壳子,再淘好一点的插座用USB模块换上

但测量尺寸后在网上找不到这样间距的USB模块,而且原模块看起来做工还行,
中性包装(无品牌产地信息)

背面USB规格是模具刻字,但输入规格是激光刻字(220伏和36伏共用模具)这种纯USB插座还有工地用36伏输入的

塑料厚度还行,结构设计和五孔插座也差不多
我没有测纹波的设备,这个插座只用来给按摩仪、风扇一类供电。

看里面的电路板中规中矩吧

楼主:
这个插座的位置,之前安装的门禁电话
十几年前建的房子,没有光纤入户,弱电箱很小
前两年只简单收拾一下就搬进来过年了,
https://post.smzdm.com/p/a60o2lxn/
所以没砸墙,从小弱电箱到这个电话原来布的两芯电话线
我换成两条网线和一条两芯0.5的电源线(已经是线管极限,再粗穿不进来了)
之前装西门子的四孔面板,接12孔拖线板在给猫路由nas打印机灯供电,
虽然和老人嘱咐过这个插座不能用大功率,但还是担心哪天插大功率电器(电吹风)烧掉

于是从强电箱里重新拉出个拖线板
这个面板改成纯USB插座
这类插座网上就没找到品牌的,设计可能是给工地的活动板房临时用。

楼主:
用热成像前后对比一下
之前四孔西门子插座用苹果充电器表面约36

换成纯USB插座后给相同设备充电,表面温度28

可能是纯USB插座内部空间大,散热更好吧。

网友:
这种USB墙插电路板上都没几个原件,变压器小得可怜,所以不能提供大的供电电流,所以发热会比较小

网友A:
高压电容在两个usb中间?

网友:
这个电源算不上中规中矩,除了pcb.大点没有啥可看的,变压器小,整流管小,能省的也都不剩啥,不过你不给大功率的东西用也无所谓了

网友B:
能省的也都不剩啥

网友:
这个电源算不上中规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电容在两个usb中间?

细看还真是,板上原件布局高低压没有隔离,回头一想是市电220v和工地宿舍36v共板设计,可能是给哪个实习生练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省的也都不剩啥

确实这类工装类电器,节约成本的设计丧心病狂,能省1分是1分

网友:
丑了点哈。usb面板应该换成网口面板。那个插排换个订墙上的

网友:
小功率用用还行

网友C:
这种USB的86插座比较鸡肋,带载能力比较差,带个小电流工作的USB灯之类的还可以,没有开关,不实用。

网友:
这玩意尽量别用,电路缩水纹波大伤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USB的86插座比较鸡肋,带载能力比较差,带个小电流工作的USB灯之类的还可以,没有开关,不实用。 ...

我还真拿台灯按动开关量过,空间倒是够用,等有空实践

网友:
实际输出功率可以测测。如果要大功率充电,还是用充电头好一些。

网友:
换成一个拆机的充电芯,再加装一个开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