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解决石英钟改锂电池 计时不准之我见

楼主(2024-04-09):
解决石英钟改锂电计时不准之我见
家里的石英钟自从用R8025AC换了晶振后,计时还是相对准的,完全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也不怎么费电,看到手边拆下来的18650电池有好多,派不上其它用场,总想把石英钟改用18650供电。于是改了两个石英钟,一个计时正常,一个半天就慢至少2小时左右,这哪里能忍。

一、改用18650供电,计时正常的,如下图。

改它之前,它的晶振计时还正常,没用R8250AC改它;只改了用一支18650供电。它原来供电有两组,4.5V和3V。

试验一:
4.5V供电组直接用18650供电,不用升压板,能正常工作;3V组,用ASM1117降压模块降到3.3V给3V组供电;用TP4056给18650充电;18650电池放在玻璃显示屏板后面,里面空间很大,大概能容下两支18650电池。
本机改好后试用中发现:相当废电。2024年3月3日改好,3月10日,只用了7天,18650就消耗殆尽,石英钟停摆。改进,以为是ASM1117降压模块红色指示灯常亮耗电,用烙铁烫掉指示灯,将18650充满电再试用,去掉指示灯后相较于没去掉之前能多用1天时间,看来问题不单独是指示灯的问题,一定是ASM1117太费电了。

试验二:去掉ASM1117降压模块,直接用一支1N4007串连在18650电池正极与3V供电处,最后虽然4.5V供电偏低,3V供电偏高,从3月17日试用到4月8日的今天,笔划显示浓黑,很正常,电量还足,计时还相对准确,没发现问题,继续观察中。

二、改用18650供电,计时半天慢2小时左右的,如下图。

改用18650供电之前,已将原晶振用R8025AC改过,用干电池供电,计时相当准确的。

试验一:改用18650供电,用ASM1117降压模块降到1.5V给机芯供电,直接焊在原正负极上,不想拆开机芯接线了。改了之后,试了半天,计时慢2个小时左右,这简直是开国际玩笑了。

试验二:拆掉ASM1117降压模块,总结改上一石英钟的经验,它相当耗电,改用4支1N4007串联来降压来给机芯供电,18650电池3.9V-(4×0.7V)=1.1V,认为这1.1V供电能使机芯正常工作,试用中还是偏慢,但慢得没有象ASM1117降压模块那么严重。认为串4支二极管,是不是串多了,电压低了,拆掉一支试试,还是慢,当然没慢到与串4支时的那么多了,不能再减少二极管了啊,再减供电电压高多了。

试验三:想想在正常情况下,1.1V电压供给石英机芯,这机芯应该能正常工作的,为什么用锂电供给它,它就计时不准呢?这其中肯定哪里有问题,在串4支二极管供电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供电电压,它在1.1**V到1.2**V之间反反复复抖动,串3支二极管,供电电压会高到1.8V左右,同样在抖动,抖动幅度比串4支大,串5支二极管,机芯得不到足够电压,已经不工作了。在试验二的基础上,将串连的4支二极管改成三支,一支用电阻代替,想找个10K的电阻串上去,手边没有,找到个6.06K的,想到电压抖动,并联电容试试,顺手也就找了个1000UF的并上去,试机,电压稳了,不抖动了,计时表面上看也准确了,但是机芯电压只有0.9V左右了,再想,这电压机芯能正常工作,如果电池电压再低一点,机芯是不是就又不工作了,于是想想,把电阻电容不动,再减少一个二极管试试,也就是只串2支二极管再串1个电阻,并1个电容试试,Ok了,机芯供电电压上升到1.177V,电阻6.06K上的压降1.773V,试机检验中。

网友A:
电压不稳导致走慢?

网友B:
指针石英钟的驱动电机是间歇工作的,所以其工作电流波形是方波。二极管压降大小和通过的电流大小严重相关(且非线性),单纯串联二极管会造成电机工作时(电流突然增大)供电电压不足。楼主在电阻后增加电容有效就是这个原因。论坛里有帖子介绍低静态功耗的LDO,例如XC6206的静态电流典型值为1μA,用在这里就非常合适了。

网友:
这真是闲得蛋疼系列,一年才换一次电池,至于这么折腾吗?

网友:
太麻烦了,我直接换WIFI对时的机芯,自带充电,也才几十块。每天自动对时一次。还有电波对时机芯,用商丘信号,那种有个不方便 就是信号不好,房间内很难收到信号,三天两头

网友:
我记得好象有一种自耗电很低的稳压管,7533?

网友:
我用XC6206改了2个,都正常,也没这么复杂

网友:
7号电池也有充电电池,改锂电太折腾了。

网友:
第一个电子钟耗电很小,我的没改锂电

网友:
XC6206虽然自身耗电低,但效率也低,大多数电能浪费掉了

网友:
石英钟,3-4年换一次南孚,每月慢约1分钟,怎么改

网友:
楼主有得闲,换一次干电池用几年

网友C:
机芯供电电压上升到1.177V是不是还低了点。

网友:
平常都是看手机 家里一个时钟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石英钟的驱动电机是间歇工作的,所以其工作电流波形是方波。二极管压降大小和通过的电流大小严重相关( ...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稳导致走慢?

应该是3#楼这位师傅解释得让人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芯供电电压上升到1.177V是不是还低了点。

试用看情况吧,如果时钟停了,电池还余电还多的话,还得调整。以后调整的话把电阻换成5试试

网友:
看介绍说强烈建议指针式电子钟,使用非南孚类电池,普通的碱性电池最好。

网友:
加R8025AC可以理解,改干电池为锂电池就没法理解了,本来耗电就不大,俺的扫秒石英钟放一节5号碱性电池能用一年多(小日本机芯),感觉费不着如此折腾。

网友:
ASM1117这玩意就是自耗电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