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1010自检正常,电脑不识别,请问丝印PSB的六脚芯片是什么?---拆掉修好了

楼主(2024-04-09):
自用的打印机HP1010,雷击损坏三台电脑。。今天想打印,发现打印不了。。
开机自检正常,长按机器打印测试页正常。
研究老半天发现这个USB 23脚短路。。拆机测试发现这个丝印PSB六脚芯片坏了。

USB 23短路

USB接口旁边的六脚丝印PSB芯片短路损坏了,板子上写着U1.
请问这是什么型号芯片,能网上购买修好吗?

--------------------  完美分割线 --------------------------

按照二楼  曾经-  网友提示。。拆掉芯片修好了。。可能为保护主芯片的TVS。
拆掉芯片,23口不再短路。。上机发现硬件,安装驱动。。打印一切正常。。

完毕。。。。。。。。。。。。。。

网友A:
tvs把,拆掉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可以试试,有可能是ESD防护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把,拆掉试试

试了一下,拆掉。23口不再短路。。上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就看看看   学习一下

网友:
就是它保了打印机一条小命

网友:
HP的打印机还是挺耐用的。

网友:
电脑主板上也有这种浪涌保护芯片

网友:
淘到一台1020,上个机主才打印3000张。

网友:
厉害,能维修打印机主板的高手

网友:
涨知识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是保护用的,就是几个二极管在里面,有些是静电保护,但是那么多年了才出问题,估计是元件本身出问题,现在新款的就是两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tvs把,拆掉试试

经验之谈

网友:
1020 发来贺电。 以前以为用什么快速恢复电阻可以防浪涌,学习了。有这芯片设计时候还是不错的。

网友:
能维修打印机主板的高手

网友:
最好是装一个回去。要不下次雷劈的时候,打印机就没有保护了。。

网友:
雷击损坏,再找一个恢复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