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TS457测报废铅酸电池测不到电压和内阻

楼主(2024-04-09):
刚才用TS457分别测了3个12V 9AH的铅酸电池,其中1新2坏。新的电压13V多,内阻37.1mR(记得新电池内阻要20mR以下才对)。2个坏的,其中一个电压10V多内阻7R多,另外一个电压居然显示0内阻OL。但是用万用表测有9V多的电压。

楼主:
各位大神,有知道测量不到电压的原因吗?

网友:
测量过没电的3v纽扣电池,电压用万用表测量0.8左右,用457测量结果跟楼主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上图看看!!无图无真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无图无真像!!!

TS457无电压、内阻显示,数字万用表显示8.86V电压。

TS457显示电压10.92V、内阻7.142Ω,数字万用表10.89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无图无真像!!!

真相来了,移步看照片  坏到一定程度的铅酸电池TS457量不出电压和内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3664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