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81AB双贴B27A疑似翻车

楼主(2024-04-09):
闪存见此帖,无标美光
单贴能过正片工具

双贴CE能认全,但正片工具卡Verify CID/ISP,只能短接才能救砖

黑片工具开卡要8小时,不固定容量到128G的情况下默认只给64GB,写入速度不抱啥希望,读取速度感觉不太对劲

网友:
再搞一个算了

网友A:
ce不连续啊,跳线跳了吗?

网友:
这种颗粒要碰运气

网友:
改一下跳线,ce要连续才能开

网友B:
ce不连续,所以正片工具开不出来吧,跳一下ce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不连续啊,跳线跳了吗?

两颗1CE的芯片,板子是翼浪家的,等有时间了再去把R6跳到R7

网友:
引用 网友B:
ce不连续,所以正片工具开不出来吧,跳一下ce跳线

也可能楼主把第二颗颗粒贴反了

网友(2025-06-06):
我也是双贴镁光B27A,卡Verify CID/ISP,指示灯灭,但单帖没有问题可以量产成功,双贴我把R44移到R43,开了3.3V,CE跳线R6、R7都试过了,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