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安全护栏,你忽悠我我忽悠你。

楼主(2024-04-09):
首先这种不锈钢管的管壁非常的薄,通常只有0.8mm.,不会比这再厚了。 然后呢因为氩气和焊丝比较贵,最主要的原因是节省工时,点焊就点几下,满焊得点几十下。

也就是说被焊住的部位不到焊缝的1/10。

叫你们家里孩子和大人离这种护栏远一点,
金属护栏往往给人一种结实的假象

我小时候,小学生扎堆挤在护栏上打闹,直到小学毕业也没听说过护栏垮掉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防傻,但是不防蠢

这种什么都防不了,按正常来说护栏应该是可以依靠的,甚至说能承受一定的冲击力。

网友: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以前也有大人出过事

网友A:
能防傻,但是不防蠢

网友:
光顾得挣钱,草管人命

网友:
看来 家里装了这个的也要 DIY加固一下

网友:
这种现象太普遍了,一般认为装修时会直接去掉的,如果没有它,也许不会通过验收。我一朋友买的17层,当初装修时以为拆掉也可卖废铁,没想到,人家收破烂的坚持要你拆掉它自己搬运下去才肯收,否则他拆开搬运下去,你还要倒找钱给他。

网友:
之前不是有小孩在学校因为这种不锈钢护栏掉下去的,全身瘫痪了

网友:
人心坏透了

网友:
都是垃圾产品

网友:
这种不不锈钢的真的是很差,很多都是要生锈的。

网友:
怎么办我家全是这种,要不要拆了

网友:
这种护栏有好的。我们之前的小区,楼梯用的就是这种,下楼梯我经常坐着滑下去。我的体重180.护栏晃着纹丝不动。上边有标志304。我估摸管壁最低1.5.
最主要是光色,非常润。材料绝对差不了。
我们小区是一个商业出租公司运营的。不是普通商品房住宅小区。
物业没得说。有一次电动车不见了,打个电话,3个小时后找到了。还给我道歉。

网友:
作用还是有一点的,至少要有一定的力度才能把连排的护栏推倒,另外高度还不够,很容易就翻过去了!

网友:
不锈钢耐氧化,但焊接潦草不牢固,这确实是个隐患。

网友:
做用是防护,非要去用力摇,那能有什么办法,这个总比没有好吧,

网友:
不说还真注意不到,谢谢提醒。
身边好多这种栏杆,容易麻痹人,以为它是安全的,就像最近上海的自动扶梯咬人

网友:
只相当于是个拦阻警示牌,全靠你自己自觉。

网友:
材质加厚的,焊接全焊点的才放心。

网友:
家里的要用实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