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220V设备,如果改成铅蓄电池(可充电),需要购买哪些配件?

楼主(2024-04-09):
原来固定位置使用的小设备,220V供电。现在想改成移动式,打算改成铅蓄电池,需要购买哪些配件?需要能实现下面功能:
1. 可电池供电使用;
2. 可插220V供电使用;
3. 可插220V,边充电边工作使用;

网友:
一台UPS?或者类似设备(逆变器加充电器)

网友A:
这个很好实现,主要看你设备多大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实现,主要看你设备多大的功率

100多瓦,功率不大

网友:
内置一个小型逆变器即可,原220V输入端改装成充电口,或者额外增加一个充电口,要是设备对波形没有要求,甚至可以用一个最简单方波逆变器,甚至是直流输出的逆变器

网友:
看你的设备工作电压是直流(电源适配器)还是纯交流。如果是直流供电就简单了,不需要搞逆变器那些了

网友:
参考笔记本设计。
1、选择机内低压端工作电压区间的电池,容量根据电池工作时间要求定
2、原机模式
3、如果原机在工作状态电源有余量并且能充满电池,就用2.否则增加或提高电源充电/带载能力。

网友:
一块电池加一个逆变器。

网友:
很多用交流的设备其实直接供200v的直流电也能正常工作的,你的设备是什么?

网友:
买个电动车电池逆变器就行,当然,前提是你有电动车

网友:
小设备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