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 易微联wifi智能通断器

楼主(2024-04-09):
拆一个易微联远程开关wifi无线智能迷你通断器

网友A:
没有继电器啊?手上好几个远程插座,开始觉得新鲜买的,可后来发现没什么用。

网友:
我也搞了2个远程插座,搁置中。。

网友:
我也有一个WIFI智能插座,天猫精灵控制的,有时候会死机,很少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继电器啊?手上好几个远程插座,开始觉得新鲜买的,可后来发现没什么用。 ...

从背面电路看,应该有个立板。。继电器在立板上。。

网友:
这玩意不会是靠可控硅关断的吧

网友B:
确实没看到立板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没看到立板的图片

立板就是一个继电器,补充上

网友:
结构真紧凑啊

网友:
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这种通断器还是可以的

网友(2024-05-20):
有带电压电流检测功能吗

网友:
和那个2.4g开关原里是不是一样的  我的厕所开关位置放错了  我想买一个这样的开关  挪个位置

网友(2025-04-02):
LED指示灯串联电阻发热巨大

网友:
降压方案是220v buck?应该是比较耐用。

网友:
目前大部分开关盒里不带零线的
建议以后装修,开关盒一定要拉零线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