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让几个AI回答了一下AMD锐龙7700X核显和Intel 4790K核显的比较

楼主(2024-04-09):
问题:比较一下AMD锐龙7700X的核显同Intel4790K核显的性能

通义千问的回答:
AMD 锐龙7 7700X 和 Intel Core i7-4790K 这两款处理器均配备了集成显卡(核显),但它们分别属于不同世代的产品,且AMD和Intel的集成显卡架构和技术特性有所不同。
AMD锐龙7 7700X基于Zen 4架构,配备的是RDNA 2架构的核显,具体规格提到它配备了2个计算单元(CU),核显频率为2200MHz,根据之前的描述,其核显性能大致相当于低端独立显卡如NVIDIA GT 730的水平,适合轻度图形处理和日常办公应用,以及部分轻量级网络游戏。
而Intel Core i7-4790K属于Haswell Refresh架构,其核显为Intel HD Graphics 4600,相较于AMD锐龙7 7700X的核显,性能较低,尤其是在新游戏和图形密集型应用方面,因为HD Graphics 4600系列已经较为老旧,不支持最新的图形技术和API标准。
总的来说,AMD锐龙7 7700X的核显性能相比Intel Core i7-4790K会有显著提升,更适合现代应用需求,尤其是在不需要高性能独立显卡时提供基本的图形处理能力。不过,对于任何要求较高的图形任务或游戏来说,这两款处理器的核显可能都需要配合独立显卡才能获得流畅体验。

楼主:
文心一言的回答:

AMD Ryzen 7 7700X和Intel Core i7 4790K的核显性能对比,主要涉及到两者的CPU架构、主频、睿频、核心数量、线程数以及集成的显卡性能等多个方面。
AMD Ryzen 7 7700X是一款定位在高端市场的处理器,它采用了AMD的Zen 3架构,拥有八核心十六线程的设计。其CPU主频为4.5GHz,最高睿频可以达到5.4GHz,三级缓存为32MB。此外,AMD Ryzen 7 7700X的核显为AMD Radeon Graphics,虽然具体的核显性能需要依赖于实际的测试和应用,但通常来说,AMD的核显在图形处理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而Intel Core i7 4790K则是一款定位在中高端的处理器,它采用了Haswell架构,拥有四核心八线程的设计。CPU主频为4GHz,最高睿频为4.4GHz,三级缓存为8MB。在核显方面,由于Intel的处理器通常依赖其主板上的显卡,而非自身集成的显卡,因此其核显性能可能不如AMD Ryzen 7 7700X。
综合以上信息,AMD Ryzen 7 7700X在核心数量、线程数、主频以及睿频等方面都优于Intel Core i7 4790K,因此在核显性能上,AMD Ryzen 7 7700X也更有优势。然而,具体的核显性能还需要依赖于实际的应用场景和测试结果,建议查看相关的评测报告或者自行测试以获得更准确的信息。
请注意,处理器和显卡的性能不仅取决于其规格,还受到其他系统组件(如内存、硬盘等)以及软件优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选择处理器和显卡时,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和预算进行综合考虑。

楼主:
讯飞星火的回答:

AMD锐龙7700X的核显与Intel 4790K的核显在性能上有所不同。具体分析如下:

1. **性能表现**:根据测试数据,Ryzen 5 7600X的核显性能大约是Ryzen 5 5600G的60%左右,而与NVIDIA GeForce GTX 1060相比则大约是其21%的性能。这意味着AMD锐龙7700X的核显性能可能无法与高性能独立显卡相媲美,但对于某些不太要求图形处理能力的应用或轻度游戏来说应该是足够的。
2. **架构设计**:AMD锐龙7000系列延续了大缓存设计,并采用了ZEN4架构,这为其带来了不错的单核效能和游戏性能提升。而Intel 12代Alder Lake平台虽然在多核性能上有显著提升,但其集成显卡并没有带来太大惊喜。
3. **内存支持**:集显性能也受内存配置的影响。例如,搭载更高频率内存(如LPDDR4/4X-4266MHz)会更好地发挥集显的性能。因此,实际性能可能会因系统配置不同而有所差异。
4. **型号差异**:需要注意的是,锐龙7000系列所有型号的核显应该是一样的,并且与5000系列的APU相比,其核显性能并不强劲。这表明对于需要较强图形处理能力的用户来说,可能需要考虑配备独立显卡。

综上所述,AMD锐龙7700X的核显在性能上可能更适合日常使用和非重度游戏场景,而对于更高的图形处理需求,则可能需要额外配备独立显卡。相比之下,Intel 4790K的核显虽然在一些评测中表现出色,但在图形处理方面可能也面临类似的局限。在选择处理器时,用户应根据个人需求和预算来决定是否需要额外的独立显卡来满足图形处理的需求。

楼主:
单独针对这个问题,明显是通义千问回答更好一些

网友A:
AI应也是来自网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应也是来自网络吧

嗯,这个问题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查阅了一些资料,也问了几次AI。只有这次通义千问的回答感觉符合我的要求,如果它的回答是正确的,我没有必要买8000系列的APU了,7000系列核显就能满足我的需求。

网友:
不问一下GPT?

楼主:
没有梯子,出不去呀,现在一直在大局域网中混呢。

网友:
CHAT GPT:
AMD 锐龙 7700X 和 Intel 酷睿 i7-4790K 是两代不同架构的处理器,分别代表了 AMD 和 Intel 在不同时期的旗舰级产品。在核显方面,它们有一些不同之处:

    AMD 锐龙 7700X:
        锐龙 7700X 是 AMD 基于 Zen 架构的处理器,采用了 Radeon Vega 核显,具有强大的图形处理能力。Vega 核显具有较高的性能,适合一般的图形处理和轻度游戏。
        Vega 核显支持 AMD FreeSync 技术,可实现更平滑的游戏体验,当与支持 FreeSync 的显示器配合使用时,可以避免画面撕裂和卡顿现象。
        AMD 锐龙处理器还支持 AMD 的 Radeon Software Adrenalin 驱动程序套件,可以提供更多的图形优化和功能,如自动优化游戏设置、图形增强技术等。

    Intel 酷睿 i7-4790K:
        i7-4790K 属于 Intel 的 Haswell 架构,搭载了 Intel HD Graphics 4600 核显。这个核显性能适中,用于一般图形处理和日常应用足够。
        HD Graphics 4600 支持一些基本的图形技术,如 DirectX 11.1、OpenGL 4.3 等,但在性能上和 Vega 核显相比较为落后。
        由于是较旧的处理器,i7-4790K 对于较新的游戏和图形应用的兼容性和性能可能会有所不足。

综合来看,AMD 锐龙 7700X 的 Radeon Vega 核显在性能上要优于 Intel 酷睿 i7-4790K 的 HD Graphics 4600,特别是在图形处理和游戏方面。如果您对图形性能有较高要求,锐龙 7700X 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
不可能吧,我的R5  5600G核显都达到了nv  GT750的水平(实测和百度都一样),7700X核显还只有GT730的水平?

网友:
AI就是向量运算,从一堆可能的回答里给你找出一个可能性最大的来

网友B:
4790K是多少年前的产品了,拿啥跟7700X比啊,这天壤之别、判若云泥的代差还用比么,歪日他䮻

网友:
AI也有倾向性

网友:
俺觉得4790K可以用在B85的主板上,而且可以上DDR3内存 所以4790K最好

网友:
4790K的CPU性能和7700X比,无论单核还是多核都差太多了,不过价格也相差很大。7700X一般都是搭配独显用的,如果想用核显玩游戏,还不如570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90K是多少年前的产品了,拿啥跟7700X比啊,这天壤之别、判若云泥的代差还用比么,歪日他䮻

我只是比较核显呀,不是比较CPU的性能。都说锐龙7000系列的核显弱,只能作为亮机使用。但是我一直用i7-4790K的核显,没有感觉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所以了解一下7700的核显如何,只要不弱于4790K的核显,就没有必要买独显或者APU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比较核显呀,不是比较CPU的性能。都说锐龙7000系列的核显弱,只能作为亮机使用。但是我一直用i7-47 ...

你4790K核显不上个P106-100可惜了!!

网友:
两者完全不具备可比性。

网友:
不玩游戏也进来看看热闹

网友:
不大懂,进来学一学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