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HUAWEI Mate 10更换电池

楼主(2024-04-09):
HUAWEI Mate 10

朋友的,说是做直播还是干什么,拿了3台更换电池
已经鼓起来,拆开更换,简单

3台

电池

拆开

拆开

更换

更换

开机

充电

更换

网友:
高手,曾换过小米5的

网友:
这用的回本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胆大心细就行。

网友A:
容量不低啊,啥时手机实现两天一充啊

网友:
这手机应该也上市5年了

网友:
有没有留意过,华为的特别容易鼓包,把屏幕顶出来一条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容量不低啊,啥时手机实现两天一充啊

看来,充二天,用一天容易吧。

网友C:
电池鼓包,容易顶坏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充二天,用一天容易吧。

这个估计是长时间使用

网友:
换电池,拆机要小心再小心。

网友:
以前的手机换电池还相对容易,现在集成程度高用胶多后盖难拆

网友:
不在户外的话改成直插电?

网友:
鼓包这是过充了还是过放了

网友:
看来电池的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换块电池又三年。

网友:
菊花厂Mate 10用的是LCD屏幕,比较护眼。“LCD永不为奴”可不只是一句空话。
  现在的手机全用OLED瞎眼睛屏幕了,实际上OLED屏幕的平均寿命比LCD屏幕要短,都是为了【计划性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鼓包,容易顶坏屏。

LCD顶不坏。
  “LCD永不为奴”不只是一句调侃,LCD屏幕不但比OLED护眼,而且比OLED屏幕更加耐造。mate10原装的是夏普LCD屏,全局DC调光,60hz,2560×1440分辨率,像素密度500ppi,rgbw排列折损为443ppi。

网友:
拆机最恶心的就是胶水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