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中兴F7015TV3拆解 拆机

楼主(2024-04-09):
直接上图,

网友A:
无线好像被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好像被砍了?

没有无线,纯网线,待机才3瓦

网友:
看起来配置不错!中兴也有自己的IC?!

网友B:
新出的光猫,没有WIFI的挺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出的光猫,没有WIFI的挺多

好像是为了推广WiFi6的路由器吧,不过光猫WiFi6的路由器也很多啊,价格貌似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为了推广WiFi6的路由器吧,不过光猫WiFi6的路由器也很多啊,价格貌似也不高。 ...

可能放弃fttr搞2.5G推2000m

网友:
机器自带wifi有时候抽风或者不稳定

网友:
运营商的机器吗  做工很不错

网友:
做工可以,功耗低,散热似乎一般

网友:
功耗不 大,板子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中兴自家的方案啊

网友:
中兴很多都是印着自己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无线,纯网线,待机才3瓦

pcb 设计 压榨的太狠了, 网变 和 走线都失去布局了,纯挤进去的

网友:
没WIFI稳定

网友:
自带WiFi都不用,比较鸡肋。

网友:
行。只要不是279128就行!

网友:
移动送的光猫带WIFI6和usb口,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