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黑洞

楼主(2024-04-09):
为集中保存多年来散落在不同硬盘中的海量影视剧资料,曾先后以900元上下分别从不同商铺购入两块2手拆机的16T西数服务器硬盘,每次扫描坏道和慢格式化都要花去近30个小时,除了有时运行时发出咔咔声之外都还算正常。但使用一段时间后无意中发现个奇怪的现象:偶尔对某个文件重命名等操作时屏幕忽然报无法访问,再点击这个文件就一下消失的无影无踪,发生过几次且没有什么规律可循。而此时对硬盘扫描磁盘错误大多没有问题,将电源换成一千多瓦也未见收效,昨天下了一个电影的续集改名后拷入又不见了,就像落入了黑洞一样,这情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不知有没有朋友遇到过或者知道其发生的缘由?

网友:
是不是叠瓦盘?

网友:
单硬盘容量越大,资料的死亡率越高。

网友:
啥影视剧网上找不到,没用必要自己来保存,再说了电子产品能不用二手的最好,特别是服务器的盘暴写了多少数据。

网友:
现在的硬盘越大越容易坏  我用的160G的硬盘用到现在都好好的

网友:
这块硬盘可能要完蛋了……

网友A:
如果是移动硬盘或nas盘,改接到台式机上试试.如果故障不变,大概率硬盘问题.

网友:
把硬盘型号亮出来看看它是不是sm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移动硬盘或nas盘,改接到台式机上试试.如果故障不变,大概率硬盘问题.

用的是两个光驱位硬盘抽屉,等于是直接挂在主板上用的。

网友:
企业级应该不会是叠瓦盘。SMART截个图看看?

网友:
大容量二手矿盘存个日本小姐姐、电影、电视剧还不错,文件还是要慎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两个光驱位硬盘抽屉,等于是直接挂在主板上用的。

不要用抽屉,直接挂试下。有些转接不可靠。

网友:
硬盘坏道不会导致文件消失,但是会导致文件损坏或无法打开(只会报错但不会由此消失),你这情况更像是系统或软件问题,文件并未真正完全写入到硬盘,ntfs格式的分区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大容量企业盘,不要挂硬盘盒,直接用电脑里面电源驱动,一个预留30瓦功耗左右,特别如果一台电脑一次性启动几个大容量企业盘会对12v电压造成很大压力,就是同时启动那一下,如果前后错位启动就不会出问题,还有注意几个机械硬盘互相复制资料时候的功耗负荷也会大

网友:
我电脑主机常年7-9个硬盘,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wd氦气盘感觉可以的,有可能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二手硬盘容易出问题,建议保存资料使用全新硬盘

网友:
用单碟1T比较稳当

网友:
别用抽屉,直接插机箱主板上

网友:
土豪,十几T的硬盘,胆子也大!!

网友:
人有多大胆硬盘就有多大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