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5孔后视摄像头如何接线?

楼主(2024-04-09):
这两天鼓捣一个5孔后视摄像头,是直接5孔对插的,外边一根红色倒车线的,中间没有降压小板,把摄像头这一侧的插头拆了,发现那个红色倒车线与里面的黄色线相连,黑色线与绿线相通,黄线与黑线加12v可以点亮那4个led灯,黑红绿白接了一个4节的2.5m的插头,插到雷萨记录仪上,不显示画面,能显示倒车辅助线。现在判断,黄黑是外接12v,红、白是AV信号线,试了红白不同接入方案,都不显示摄像画面。

网友:
信号线是对地的,两个信号线应该有一个是控制照明或者内置话筒

网友A:
这个没有统一说法的,拿着实物自己慢慢试,电源2线、av2线,有可能共地。所以这两组有可能共3线,倒车有可能1条线。
最后问题就是最好拿av屏试,记录仪有高清度限制,有可能大高清的摄像头不支持

网友:
这种有协议的,有的是av格式视频有的是RGB格式

网友:
试试usb,黑红绿白。

网友B:
我手头也有这种头子,线应该是那个红的12V,线束上还有个降压小板,特别小,好像是转成3.3的吧,红线给照明用的,3.3接一个,地线接一个,然后就是AV的两根吧,一共五根线

你可以量一下那个四段2.5插到记录仪后看是不是有个输出3.3V的,把那个3.3给红线,看绿白或者白绿是否可以输出AV;
这样,四段里面就有地线,3.3V,AV两根,好像差不多了
不接灯也能有画面,接灯就是夜间照明的

另外,你也有可能已经接12V的时候把这个头子搞坏掉了

刚又审了一遍题,把绿黑接一起,红接3.3,白接AV,也就是白绿接AV,其中白相当于AV+,绿相当于AV-,试试有没有的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统一说法的,拿着实物自己慢慢试,电源2线、av2线,有可能共地。所以这两组有可能共3线,倒车有可 ...

好的,等有空翻出以前有个老导航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也有这种头子,线应该是那个红的12V,线束上还有个降压小板,特别小,好像是转成3.3的吧,红线给照明 ...

嗯,也看到有接那个3.3v降压小板的后视头,那样的话,是不是只能接入到av屏(0028大神说的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也有这种头子,线应该是那个红的12V,线束上还有个降压小板,特别小,好像是转成3.3的吧,红线给照明 ...

记录仪这边输出4节没有3.3v的,都是5v,或者说4.96v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录仪这边输出4节没有3.3v的,都是5v,或者说4.96v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录仪这边输出4节没有3.3v的,都是5v,或者说4.96v左右吧

你看看吧我刚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