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多台万用表同时显示

楼主(2024-04-09):
      最近开始做一些简单电路设计,从论坛学到了很多知识,突然有个想法如果测试实验台电机性能时需同时读电流和电压数据,用两台万用表分别测电流电压,能不能把万用表的电压,电流显示集成到一块显示屏幕上,上半部分显示电压,下半部分显示电流,或者设置一个按钮,按一下显示电压,再按一下显示电流,目前自己正在学习正点原子的STM32,刚走到门口,还没入门,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点电子,谢谢!

网友:
不是有双显的表头吗?

网友:
万用表不行,得定制的才可以

网友:
找两台带通信接口的万用表,用stm32去读数据,然后输出到屏幕
或者不用万用表,用STM32的AD采样
或者用专用芯片完成电压电流采样

网友:
其实一个万用表可以搞定,万用表打到200VDC档,在会路上串接一个10欧姆的锰铜丝电阻或者大功率的小电阻,万用表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显示10V时,计算电流就是1A了;显示1V时,计算电流就是0.1A,就不用再串接电流表了。原理就是:在串联回路里,回路上的电流处处都是相等的。

网友:
买一块配电柜上的多功能智能电表可以实现,按键切换有功、无功、电流、电压、实时功率,可以同屏显示电流电压和功率

网友:
不能吧,测试点不一样,仪器内部走线也不一样

网友:
UT219DS应该可以满足你说的要求,好像还有福禄克的378,

网友:
用双显表头可以实现,几块十几块钱就能到手

楼主:
大家的建议都很好,能不能自己用stm32搭建一个显示逻辑,直接驱动一块小的液晶屏,按键切换显示。

网友:
prova 903可以同时显示两组数据,
但是测量电压和电流是不同的电路,单次只能测到一个吧

网友:
同时需要电压电流数据,要么就是双表头(比如那种显示电压电流的表头),要么就是两块万用表

网友:
入门基本上就是经典课本,《电路分析》李瀚荪《低频》张肃文…
还有些基础课,复变,信号与系统,自控原理,

网友:
测电流和测电压接的表笔位置不是不一样吗?

网友:
直流负载就是同时显示电压电流的。搞懂它的原理即可。

网友:
去买个双显的数字表头,引出几根接线柱或者夹子或者表笔,串到电路里面就好了
就是这种表头
其实我也一直想做这么个小东西,用着方便。但想加电阻档还没想明白怎么加

网友:
自己改肯定不行,厂家有条件。不过市售的电压电流模块表头那么便宜,买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
建议上一台高精度的数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