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了一个烂排插买了套起子,它居然是铝条!

楼主(2024-04-09):
这货用异型螺丝就是怕人见到!
镀铜都懒得忽悠。

网友A:
拆这种螺丝我是找个木螺钉,把盖帽磨小一点,用钳子夹住就拆开了

网友:
另外,铝的插排无法保证弹性,先不考虑过流能力,后期肯定会出现接触不良和发热的情况,建议不要使用了。

网友B:
说不定是镀锡铜条的高端货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是镀锡铜条的高端货呢

镀锡?一般都是镀镍吧?

网友:
铝条拿手上就能感觉出来。铝条的就可以直接扔垃圾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这种螺丝我是找个木螺钉,把盖帽磨小一点,用钳子夹住就拆开了

找不是沉头的可以直接反着拧下来

网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够用就好。

网友:
什么牌子都没曝光???

网友:
铝很软,没法夹牢插头的,应该不是铝的,用吸铁石试试吸不吸?

网友D:
可以看到线是直接焊在上面的,铝是没法焊的,所以这是一层镀层,至于里面是铜还是铁就要测试才知道了,先刮一下看是不是铜,不是就试试吸铁石

网友:
同意楼上的,应该不是铝质的。

网友:
应该不是铝的,铝是没法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镀锡?一般都是镀镍吧?

哈哈 随口调侃一哈子,镀锡镀镍的排插都木有见过实物。当然铝排的也没见过

网友:
铝怎么焊接啊,不过现在技术高了,可能可以焊接。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插排 是铜材的话为什么要镀 应该不是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到线是直接焊在上面的,铝是没法焊的,所以这是一层镀层,至于里面是铜还是铁就要测试才知道了,先刮 ...

锡焊这个不好说,有特殊的助焊剂,淘宝都有卖的,可以给铝或者不锈钢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镀锡?一般都是镀镍吧?

也有镀锡的,船舶配电板母排都是紫铜镀锡的

网友:
感觉不是铝,铝太软

网友:
铝太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