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螺丝钉吸在螺丝刀延长杆的洞里了,有啥办法能方便取出来

楼主(2024-04-09):
洞里有个磁铁吸住了。

楼主:
镊子夹不出来,镊子塞不进去,甩也甩不动,因为磁铁和螺丝是紧紧挨着的吸力比较大

网友:
可以用1mm小钻头在螺丝中间打孔

网友:
胶水黏住拉出

网友:
把延长杆加热到100多度再抖出来。

网友:
螺丝刀+AB胶,插上别动,几分钟固化以后拉出来。

网友:
用更强的磁铁

网友:
热熔胶,我干过哈哈

网友:
热熔胶热熔胶热熔胶热熔胶

网友:
防风打火机对准螺丝烧10秒,随便什么设备上找一坨热熔胶,镊子夹住乘热怼上去,放着别动,1分钟后拿出来。
粘性大的胶带用小一号十字螺丝刀顶进缝隙里也能带出来!

网友:
这种情况上热熔胶啊

网友:
用一小段铁丝、电线、回形针、牙签之类的点上一点热熔胶粘上,等一会儿凝固了就拿下来了
无损拆解小米电动牙刷底下螺丝孔那个盖子就是用的这个方法

网友:
打火机烧一会儿,一甩就出来了

网友: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找个磁力更大的磁铁吸

网友:
上热熔胶试试

网友:
消磁器了解一下

网友:
猛的一磕就出来了!

网友:
看了各位的方法,都是过来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