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脑显示器为什么这么便宜?

楼主(2024-04-09):
过去没关注过显示器价格,真搞不懂,电脑显示器为什么这么便宜?24寸、27寸的不到200块钱。懂行的介绍一下原因。

网友:
品牌的吗?放链接看看。

网友:
用一下就知道了,灰蒙蒙,玩瞎眼

网友:
主要原因是面板国产化了。

其次是diy电脑市场萎缩,品牌市场需要的面板,总过有大量的不良品或瑕疵品,这些废料不会报废。会流到18线小厂。

我在前年的时候200多买过一杂牌显示器IPS屏,24寸1080P@75HZ,回来发现观感比我原来联想的老显示器号上一大截,只能感叹技术确实进步了,问题就是IPS固有的漏光问题,四周都漏光特别是四个角的地方,在黑屏下,明显大面积泛白。

今年那个显示器给别人用了;又400多买来同一家的24寸显示器,不同的是1080P@144hz,回来发现不管做工,还是质感,都提升了一大截,开机后画面更是有大幅提升,色彩鲜艳,饱和度都明显好了很多,在设置内把画面模式调一样也还是新的画面饱满,怀疑是不同厂家的屏,也可能是刷新率高的原因,反正是又提升了一大截,漏光问题也好了很多,只有下面一条边略有漏光,估计灯条在下面。

还有惊喜的就是这块屏虽然说是支持144HZ,实际跳到180HZ也没问题,UFO测是妥妥的。

网友:
都是回收的吧。

网友:
不到200.那不是24.27屏。现在面板便宜了!24@1080基本在300上下。显示器这东西,现在小作坊有面板,都能批量了!

网友:
怎么可能200,开玩笑呢

网友A:
总体上来说,会越来越便宜,国产化是主要的原因。但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原则还是存在的,太过便宜了,那一定会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产品的质量问题,而不是美国强盗说的,因为便宜影响了美国强盗的国家安全,这个一定有事先声明一下的。

网友:
23.8 2K 高刷,现在也才500多。看了一段时间了,忍住没下手,等618呢。

网友B:
说得我好心动,我还在用19寸的,

网友:
现在反而是那种小的便携屏贵的狠

网友:
有没有便宜的超薄屏,可以粘在墙上的那种,桌面太窄,放下笔记本就没地方再放一个显示器了,但是有些工作还是双屏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得我好心动,我还在用19寸的,

二手联想75块,弄了二个。

网友:
二手的200都买不到,这怕是四五手的液晶改外壳的吧!

网友:
等你点进去详情就知道了,不是200

网友:
这便宜了?真有这便宜我也可以收拾几个旧电脑卖了再买个显示器用了吧,现在我还是好几个电脑用一个显示器呢

网友:
现在换显示器要换4K 24以上的  看电影才爽,,,,,,,我现在23的 ips  1080的  屏幕右侧一簇彩色竖线。。。。。。。。。。。。。。

网友:
200块钱的你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体上来说,会越来越便宜,国产化是主要的原因。但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原则还是存在的,太过便宜了,那一定 ...

不是便宜的问题,你应该知道,某黑鬼拿出洗衣粉的事件吧。

网友:
可以试试买个高色域高分辨高刷新的,看看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