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个内存异步模式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24-04-09):
电脑配置如下。大家都知道,CPU基础频率是100MHz,如果内存基础频率也是100MHz,就是与CPU处于同步工作模式。不过我的内存基础频率默认是133MHz,如果直接开XMP就是与CPU处于异步模式。
同步模式电脑没有任何问题,但内存只能降频或超频。异步模式蓝屏死机很常见,但内存性能较高。
不知道你们的内存异步模式下会不会有问题?双通道内存。

网友:
高手,太专业了

网友:
4266...
我32Gx2,4000的规格现在跑3800

网友A:
你这要是同133×30=4000不稳定,100×40=4000稳定就算了,条件都不一样了,如何说明是基频问题?

而且你理解有误,这个就不是基频异步,基频只能同步,只是倍频异步,而且非KU只能按1.33的倍数来,这要是不稳定还得了

所以,你这个就是XMP不稳定而已,XMP从2007年诞生开始就没有稳定过,直接不亮的都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i5 11600KF 没有睿频功能?只能固定在一个频率运行?你咋知道他跟内存同步了?
笔记本CPU在节能模式下 ...

最高支持3200,开4266会黑屏?这个答案挺搞笑。我的不是不能开机,是内存基准频率设置为133后不稳定。而手动设置100X42=4200MHz,什么问题都没有。实际超到4533都可以开机。

DRAM Reference clock叫内存参考频率,也可以叫基准频率。100MHz的DRAM Reference Clock可以实现DDR 3000、4000等频率,而133MHz的DRAM Reference Clock可以实现DDR 3466、4266等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要是同133×30=4000不稳定,100×40=4000稳定就算了,条件都不一样了,如何说明是基频问题?

而且你理 ...

因为只要把内存基准频率设置为与CPU同步的100MHz,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包括用4000、4400等频率。只不过4200MHz可以维持内存默认的1.4V电压,超过这个频率就要加压,所以我一般用100X42=4200这个设定。

而直接XMP的话,内存基准频率默认是133/4266,很容易蓝屏死机。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只要把内存基准频率设置为与CPU同步的100MHz,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包括用4000、4400等频率。只不过4200 ...

只要你还用XMP就不能证实你这个说法,XMP是独一档的不稳定

你调成自动,就会出现133×30或100×40两种4000,133×31或100×44两种4400,你只能通过比较这几个的差异来证实你的说法

至于为什么内存不存在基频异步,因为它是refenerce clock不是base clock,现在没有前端总线这个概念,没有可以“同步”的东西,只是给你算一个倍数,两种倍数只要总数相同性能没有任何不同,区别就是有些数字一个倍数算不出来,可以用另一个倍数多超几十MHz。证据的话,我这边外频是130.16,不管怎么调,始终只能是130.16的倍数,只是选100/133出现的倍数不同,但绝对不会出现总数是100或133的倍数

另外,现在同步、异步更多指Gear1/Gear2,你这个Gear2就是异步,性能打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高支持3200,开4266会黑屏?这个答案挺搞笑。我的不是不能开机,是内存基准频率设置为133后不稳定。而手 ...

不能称为基准频率,有些东西还是英文意会,翻译可能词不达意

下面那个CPU IMC : DRAM Clock才是当代的同步/异步,以前FSB时代那种同步/异步早就不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还用XMP就不能证实你这个说法,XMP是独一档的不稳定

你调成自动,就会出现133×30或100×40两种40 ...

G2无所谓了,我这里超过3800必须G2不然不稳定。只是DRAM Reference clock那里必须是100,而不能直接开XMP或选133。也许还要调SA或内存电压等?都懒得搞那么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G2无所谓了,我这里超过3800必须G2不然不稳定。只是DRAM Reference clock那里必须是100,而不能直接开XMP ...

必须G2就是IMC不行了,要加SA,你都在意133/100这种无差别的了,不在意G1/G2?3800G1比4266G2强一大截啊

你要证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关掉XMP,XMP这种东西是必须踢出去的,选133,内存选2666,如果真的证实那就是BIOS 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G2就是IMC不行了,要加SA,你都在意133/100这种无差别的了,不在意G1/G2?3800G1比4266G2强一大截啊
...

实际内存分频后,大多数内存超3800都必须G2了,这点早有定论。而一年来我用过好几颗处理器,包括10代I3、I5和2颗11600KF。10代平台内存可以直接超4533/G1,但是用133频率时,不管内存是处于高频还是低频,所有处理器都很不稳定而我装过那么多支持XMP的电脑,内存基频全都是用100MHz,就没听说任何问题
为了想提升这一点点性能头都大。。算了不理它了。4200一样用。谢谢。

网友C:
搞那么高频率干嘛,用着感觉不出来差距。如果是用核显还说要提高频率,你这有独显,稳定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那么高频率干嘛,用着感觉不出来差距。如果是用核显还说要提高频率,你这有独显,稳定就好 ...

因为我的就是4266内存,只是想发挥正常性能,仅此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内存分频后,大多数内存超3800都必须G2了,这点早有定论。而一年来我用过好几颗处理器,包括10代I3、I ...

“高频必须G2”和“用G2上高频有好处”不是一回事啊,10代没有G2,10代之后高频G1就是上不去,但是IMC是会进步的,10代的4533 G1是比不过12代的4000甚至3800 G1的,同代G2则是无条件不如G1,4800都没用,你再必须也没用

我说的不是XMP导致的133问题,是XMP它自身就是一个天大的问题!!XMP只考虑了内存本身,不考虑也确实没办法IMC的体质,所以XMP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如果你不能扔掉XMP再来研究,这个话题就死胡同了。

你所指的133不是一个有实质影响的频率,如果有,那肯定是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必须G2”和“用G2上高频有好处”不是一回事啊,10代没有G2,10代之后高频G1就是上不去,但是IMC是 ...

因为手动调实在是麻烦,指不定什么时候换配件了,又要调试。所以XMP最方便。
不过我现在也没法用XMP了,只能指定100MHz后再设置频率和延迟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手动调实在是麻烦,指不定什么时候换配件了,又要调试。所以XMP最方便。
不过我现在也没法用XMP了, ...

反直觉的事实,XMP从来没有方便过,出问题第一个怀疑的就是它,任意自动超频都不可靠

网友D:
XMP就是超频了,无非属于官方经过严格测试后的超频,一般好的主板和内存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XMP就是超频了,无非属于官方经过严格测试后的超频,一般好的主板和内存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

这个和主板几乎0关系,内存控制器从2009年起全面集成进CPU里面了,你在一台机上面经过最严格的测试,换到另外一台机就不算数了,因为CPU默认只有3200,对内存来说是默认、小超,对CPU来说是大超,所以这玩意没卵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主板几乎0关系,内存控制器从2009年起全面集成进CPU里面了,你在一台机上面经过最严格的测试,换到 ...

XMP开关本身就在主板BIOS里面打开,怎么会和主板没有关系。主板不支持,你xmp根本就没有办法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XMP开关本身就在主板BIOS里面打开,怎么会和主板没有关系。主板不支持,你xmp根本就没有办法打开 ...

这就两码事了,支持的是“芯片组”,不是“主板”,对应你前面说的“好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