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没分了,拆一个云台,水一个,赚点分

楼主(2024-04-09):
拆开是这个经常摇的,坏了

线断在中间处,飞线就可以了,过程没拍

补充内容 (2024-5-20 15:03):
就是其中5条线的2条,扯一下,发现在管中间断了,最后找不到这种线,用以前的IDE硬盘线换了2根上去,现在又坏了。最后买新的了,不差那3000块钱。

楼主:
这个配件网上想买个新的,找到类似的要大几百,这个真那么高成本吗?

网友A:
确实水,品牌型号外观,都没有

网友(2024-05-19):
引用 网友A:
确实水,品牌型号外观,都没有

一个标题加一个图片才叫水

网友B:
这个应该发拆机乐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发拆机乐园吧

当时没分,发不了,所以只能发这里

网友:
不差3000块钱,差300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