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买了个FNB48S USB电流表,商家说我理解不了电流表的使用。

楼主(2024-04-09):
买了一个FNB48S电流表,插上普通5V 2.4A的U头,电压显示10V,这个正常吗?

商家说我不会使用,真的把我给整懵逼了!

大家给指导一下使用方法,看看是表有问题还是我的使用有问题!

请看图片

网友:
表坏的吧,哈哈

网友:
看做工,这表不算差啊。但这商家良心大大的坏

网友:
也许充电头空载电压就那么高????

网友:
插头空载电压没那么高吧,从上面的数据看表头应该有问题

网友A:
采样电阻焊接错了?不过看背景那么多充电头,楼主开店的哇?

网友:
难道卖家意思显示的电压值指的是经过电流表输出的电压值,很奇怪,你在它后面再插个表试试看多少V,注意别烧了
电流表后端别插数据线,看下显示多少电压

网友:
你前置和后置的表都是显示5V,只能说中间那个是有问题的,退货退款吧

网友:
出厂的校准数据乱了吧,重新校准就好了,不过退回去更省事

网友:
退款退货没商量

网友:
你没发现这款商家已经下架了吗

退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阻焊接错了?不过看背景那么多充电头,楼主开店的哇?

楼主JS被奸商坑了

网友:
退款不退货吧,平台投诉

网友:
这是触发模式吧。调到正常显示模式应该可以了

网友:
充电头没有12V档,你怎么去触发出12V出来?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跟公斤制一样公伏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JS被奸商坑了

要不要接个负载试试?我反正买的那么多个测试仪没一个不正常的,数据都挺准的。

网友:
现在很多商家自己都不懂,瞎扯淡的!  上次买个元件发错货了,问商家回复说是通用的,

把数据手册 怼给他,明显的不能用,,他还坚持说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