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帮钓友修夜钓灯失败,顺便发图求指点

楼主(2024-04-09):
这款灯我最先购买,喜欢它的无级调光功能。之后又推荐给了两位钓友,他们使用上比较粗放,陆续除了些小故障。今天拆的这只曾经因为过放电报废了电池组,我帮忙更换后又正常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概有时长时间不充电,充电时再也没有反应了。目前症状是充电指示灯不亮,充电时电池电压能正常上升,4056发热(貌似正常)。个人估计是主控芯片的问题,该芯片14脚,上面没有任何标志和丝印。暂时没有任何维修思路,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非常感谢各位坛有的热心指点,实在是暖心!!!最新消息:电池组卸下之后换了个电池,插上充电线后电路板还魂了!目前还不确定电路板是否有故障,但换下的电池组电压只有1伏多,基本上是死定了。

网友A:
夜钓灯有什么讲究吗,要蓝光吗

网友B:
打磨是不是放弃?嵌入其它模块?

楼主:
电路板上焊接白光led灯珠的标示是w+和w-,蓝光led对应为b+和b-,电池组为bt+和bt-。灯珠都有二极管标志,奇怪的是电池组那里怎么也是二极管标志呢?是厂家问题还是说那里可以接上一个二极管呢?其实这是今天发帖的初衷,毕竟靠猜测一个未知芯片的功能来维修确实没多大可能。第一次发帖,请多关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磨是不是放弃?

是的,最坏的打算是把它作为我灯的备件。全网带无级调光的夜钓灯都不好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夜钓灯有什么讲究吗,要蓝光吗

晚上照漂蓝光要清晰醒目很多,但蓝光伤眼,所以我都是调到能接受的最低亮度来使用。

网友C:
查下R7虚焊了吗    10Ω的电阻

网友D:
如果有空间,那种双灯驱动板塞进去,利用原按键。。。
不是无极也没关系,反正有几档亮度可调。
貌似也有无极的。。。

网友E:
多等会应该就有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等会应该就有显示了!

第一次饿死电池时就是要等很久才亮灯,现在很就都没反应,电池组电压超过3伏4056发热厉害,应该是进入大电流充电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下R7虚焊了吗    10Ω的电阻

在线测试电阻约20欧,垃圾ut136b的显示读数。看不出R7远离充电口方向那端通向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空间,那种双灯驱动板塞进去,利用原按键。。。
不是无极也没关系,反正有几档亮度可调。
貌似也有无 ...

这是最最最后的方案,有好用的驱动板推荐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线测试电阻约20欧,垃圾ut136b的显示读数。看不出R7远离充电口方向那端通向哪里去了 ...

R7是主控的供电路径,可以一坨锡怼上
4056如果特别热说明可能有电容短路,试着扣C1 C2  C6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R7是主控的供电路径,可以一坨锡怼上
4056如果特别热说明可能有电容短路,试着扣C1 C2  C6试试 ...

谢谢您热心指点!刚刚用二极管蜂鸣档测试了,c1,c2,c6齐鸣!不知道是都坏了还是测试方法不对,另外,4056充电时芯片温度不低,我在别的充电器上也碰到过。现在眼力不济,看小东西实在好吃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热心指点!刚刚用二极管蜂鸣档测试了,c1,c2,c6齐鸣!不知道是都坏了还是测试方法不对,另 ...

如果接着电池用二极管档测就是会响,要先把电池拆掉

如果某一个电容短路,3个电容是并联的 所以都会响

假如是电容短路,电池还能冲到3V以上,可能没有完全短路

建议3个电容先全部拆掉,补焊R7,找个满电4.2v电池测试,

网友F:
电容拆下来量一下看看,电容短路实在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拆下来量一下看看,电容短路实在是个坑。

估计电路板漏电,现在电池组电压掉落很厉害,充到3伏以上很快就掉到2伏不到了。我先把电池组拆下来试试。

网友:
电容短路,摸下温度就知道了,不用拆下来。是不是你电池又过放了,一个一个排除故障

网友:
白光,蓝光能亮不?亮度能调不?板子另一面看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夜钓灯有什么讲究吗,要蓝光吗

是的,所以我的夜钓灯本来想改成白光的,到后来一想还是蓝光吧,准备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