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鱼上的工频逆控一体机靠谱吗?

楼主(2024-04-09):
其是个人组装的方案,MPPT用的是钰辉的48-96V70A,这个算牌子货里不错的了,就是其工频逆变器说的参数太牛B了,我印象中工频逆变器的效率都比较感人,空载电流大(我自己之前用过一台APS SMART UPS 1500 1500VA 970W,24V的电池,空载电流1A多30W左右,最佳功率点在600W左右效率85%,我用它来带电脑,日常100W左右的功率,效率才70%左右),卖家说的它调试过的48V 8000W工频逆变器空载电流低至0.02A,效率能达到90%以上,整套系统待机也就几瓦,这个参数说得我不敢相信,懂行的朋友来说说?

网友:
我也听一些人说过是可以达到90以上的,但感觉难度应该会很大吧,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是不是用的特殊材料超低铁损的铁芯?

网友:
买来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
功率越大负荷匹配的时候逆变效率最高可达90%,否则工频逆变器说效率达到90%水份很大。

网友:
这么大功率为啥不用高频电源的?

网友(2024-07-24):
只能说理想状态下有可能达到90%

网友:
最佳效率点90%可信,这种大功率的低负载要达到90%太难了吧,高频机也做不到哦

网友(2025-04-03):
我自己买了台工频的 8KVA 空载18W左右

网友:
上高频吧,别听一些人瞎吹啥工频耐冲击啥的,其实高频也一样耐冲击,不耐冲击的是修正波,功率管直接输出,而纯正弦输出是有电感的。
看下现今的市场,除了个人DIY或者小作坊,那还有低频的位置,全是高频一统天下了。

网友:
工频效率高不了,还是高频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