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给显示器供电的12v电源,看来小马拉大车还是不行

楼主(2024-04-09):
原来用的是12v2A的电源,用着用着电容怀孕,显示器一闪一闪的,修过一次没用多久又坏了。这个电源适配器凑合用了一段时间,这几天也和之前的电源故障一样,小马拉大车看来还是不行。打开看一下,没有电容鼓包怀孕的,心里有点犯难了,这故障没法轻易解决,各位帮看看做工行不行,值得维修就加个电容提高一下带载电流,再不行就捣鼓之前的那个led电源了。

网友:
这电流太小,不稳定,最好不用!

网友:
电源是小事,弄坏了显示器就不值当了!

网友:
小黄鱼上卖台湾銘纬12V  120W电源的很多,有剪线的和没剪线的也不贵,做工真是好。坛子里好像有人拆过。注意要真正台湾銘纬的,外壳也不是超声波焊接的螺丝固定的。

网友:
这电源的电流太小了,带不了负载。

网友:
换个好的电源吧,原装剪线的不贵,接一下线就好。

网友:
你这小马还算好的了 我5块钱两个包邮的估计还没你的好

网友:
我用的也是小马拉大车。热得烫手

网友:
你搞一个斐讯遗产电源吧3A的不贵皮实的很

网友:
或者PDD买个8元包邮的裸板自己回来玩12V4A

网友:
高频变压器体积太小,的确是难以输出1.5A

网友:
TB的剪线电源不错哦

网友:
22寸以上的显示器至少要12V3A的电源

网友:
我的显示器电源是12v4a的,不到一年就坏了,还好还在保修期,厂家给换了一个。

网友:
你这1.5还是虚标的,你怎么想的呀....对于显示器你这个功率太小了....

网友:
换个电流大的电源吧。

网友:
标称1.5a的完全不够用啊,24的亮屏就是1.7a,配国标2.5a的都用不长久。淘宝的电源起码得翻一倍功率,见过不少5a的 电子负载开到3a就打嗝了,轻飘飘的

网友:
功率不够用

网友:
换个大点得不行吗、废品店有很多12v4a的,上次我也顺了个回来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