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几款水龙头对比

楼主(2024-04-09):
  在东东买了几款水龙头对比下,这东西只能买铜的性价比高吧!304的我还不敢相信呢?先来看看三款的外观吧!

再来看看重量吧!从上排下商标就不打了图片有

第二款重量

第三款重量

再来看看做工第一款比粗糙

看看第二款里面就精细多

第三款也是不错的

看看内部吧!第一款芯是塑料的

第二款 ,难怪这款怎么重加了配重

第三款

看看价格
三款合照
后面放几张塑料水龙头时间长了滴水,那个假铜芯我没换多久没想到是铁的

网友:
阀门这东西,买10个有9个都是偷工减料的劣质货

网友:
买这种不要贪便宜尽量买名牌,价格是贵很多,但是寿命长,我家里装修10几年了龙头还是好好的,总的成本反而不高。

网友:
这种水件很多偷工减料,品牌的价格会贵很多,前提是买到真的,正品的寿命可能长一些。就怕买到冒牌的

网友A:
塑料的是怎么漏水的?好像也没老化。

网友:
不要贪便宜尽量买名牌

网友:
龙头是天天用的,有时候保养很重要,小问题不修理就会变成报废。漏水主要还是胶圈(这胶圈起到密封和弹簧的作用)厚度不够,导致陶瓷片不能有效压紧导致,换个稍粗点的胶圈就能解决。

网友:
尽量买名牌

网友:
龙头材料以铜质的质量最好。

网友:
10年用龙头的经验下来还是品牌的好九牧这些,十年了现在打开螺丝是不锈钢的自己换个阀芯能接着用,杂牌都用铁螺丝根本下不来

网友:
进水口还是挺厚实的。没鉴别条件就得上有色金属,刮刮就能知道真假,其实也就一瓶药水的事

网友:
之前网上买的阀门、三通一类的都比实体店里的要薄,网上的价格也薄

网友:
莱尔诗丹这个牌子的产品我家买过

网友B:
塑料的联塑的感觉不错,就是联塑4分嘴好像是12的,我洗车软管奶嘴套不起,松的,后来随便买了杂牌可以套了,至于不锈钢的就不清楚了,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的是怎么漏水的?好像也没老化。

好几年前换下来的,时间用久了开关没阻力,轻轻就推动了,现在想想还是可以用的把阀芯上紧又有阻力了,阀芯压紧密封圈就不会滴水

网友C:
加配重的是哪个牌子啊?

网友D:
看完了也没搞清楚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配重的是哪个牌子啊?

每个产品包装盒在哪里,你没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的联塑的感觉不错,就是联塑4分嘴好像是12的,我洗车软管奶嘴套不起,松的,后来随便买了杂牌可以套了 ...

是不错呀!看看那黑色密封圈还是完好无损,其他的很多拆出来烂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完了也没搞清楚哪个好

呵呵!是铜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