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拆机的女汉子之福库电饭煲显示Eco故障代码(CUCKOO CRP-HR0853FP)

楼主(2024-04-09):
帅哥美女们,最近我家电器坏得有点儿多呀,刚修好一台微波炉,接着电饭煲就挂了,煮饭的时候按煮饭键就显示Eco,无法煮饭,在某宝问了说是分离盖的传感器故障提示,拆开之后检查了分离盖的传感器的线都是好的,店主说传感器没有问题就是电路板的故障,说是这款锅的通病,因为我比较喜欢拆机折腾,来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大神知道电路板什么小零件坏了可以换修的废话不多说,先上拆机图,当着玩的,修不修得好无所谓,主打交流交朋友

网友:
锅盖上传感器有点多,测试下各机械开关是否顺畅,线路认真检查下是否有断裂的地方。

网友:
看不出很复杂

网友:
大厂做工啊 比我上次修的山寨九阳强多了

网友:
锅是好锅,可惜坏了不会修,不行就找人修一下,小心自已越修问题越多。

网友:
说是女子吸睛,那能不能发个自拍照啊。。

网友:
这样的故障码需要收集维修经验,以后用得上

网友A:
tekcell是内置电池?测一下有没有电。

网友:
搜了一下竟然是韩国牌子,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肯定不是什么好玩意,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快就坏了

网友:
看起来有点难度啊

网友:
ih电饭煲做工不错

网友:
女汉子修锅啊,可以网上诳一个男汉子帮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tekcell是内置电池?测一下有没有电。

说的对,内置电池没电好像也是这个提示。

网友:
电磁炉款的电饭煲

网友:
看了一下评论,本坛对女汉子热情不高。

网友:
说是女子吸睛,那能不能发个自拍照啊。。+10086

网友:
先查查故障码的含义吧,盲猜eco和节能(经济模式)有点关系吧。

网友:
lh电饭锅,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