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6的软路由改NAS可玩性高吗?

楼主(2024-04-09):
求助各位大佬,朋友公司里淘汰的路由器,阿童木D525,4G内存,4G固态,6个网口,有VGA口,2个USB口,我看还有硬盘位,加了一个1T的硬盘上去,大佬们推荐一下用哪个系统更好呢

网友:
做备份没问题

网友:
D525功耗太高了,性能也一般

网友:
那当然是OMV 了

网友:
win2k3就行了,远程桌面管理,最方便,当然黑裙,omv,armbian+caseos,openwrt这些都能玩

网友:
同求看看啥系统好

网友:
不高 几十块钱的工控就可以

网友:
D525,,还是做X86软路由的命

网友:
用openwrt就挺好,D525功耗高了,能换就换个吧

网友:
意见很统一,openwrt x86

网友:
我觉得可以花几十块去闲鱼买个3895的控制板,比这玩意强

网友:
爱快,打开存储功能,路由和存储就都有了。

网友:
配置太低,装个iStoreOS就好了,里面有个轻NAS功能

网友:
可以,网口够多的

网友:
性能紧紧张张

网友:
ESXI 6.5也可以用的。

网友A:
主要是硬盘接口不够多. 看你需要几个硬盘了.
以前试过 usb 外接硬盘柜这种, 不稳定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NAS用来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硬盘接口不够多. 看你需要几个硬盘了.
以前试过 usb 外接硬盘柜这种, 不稳定 ...

里面留了个硬盘位,就是硬盘电源接口有点坑,是母口,我找了几个转接线也是母口的,还好有个电源模组剩下的硬盘电源线可以用,就是一大堆挤在那里了,不想剪,以后不想玩了这个线拆出来还有用。
我做这个也就好玩玩,偶尔备份一下资料,一个硬盘就够了